加工直角问题

楼主(2015-11-09):
这个斜坡直角边用什么加工方式可以做的出来?电木材料

补充内容 (2015-11-9 16:10):
这东西像那种搓衣板一样的,只是这个直角我头痛啊,客户样板是有直角的。现在想不出好的办法!

网友:
做个夹具,拿插刀插出来

网友:
手工,,,,,,,,,

网友(点评):
锉刀锉出来吗?

网友:
可以先铣掉一部分,然后铣不到的小部分用手工或用插刀去掉。

网友A:
电火花特种加工,但如果是那种底宽口窄的,那就必须修改原设计,因为原设计是个不懂加工的白痴。

网友(点评):
电木估计没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特种加工,但如果是那种底宽口窄的,那就必须修改原设计,因为原设计是个不懂加工的白痴。

电木不是导体,不能电火花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铣好直台,再去普铣上歪着主轴脑袋加工。

网友(点评):
好像是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普铣可以调整主轴角度的

网友:
客户样板中可看到刀花?加工这种形状不是不能,用刨床可以做到,但很费劲。而且我加工出这种形状没什么必要。

网友:
建议上磨床磨出来,其他加工方法很容易产生破边之类的毛病,那两个凸起也很小,受力大些就破了。

网友:
几千年前就搞定了
古代的埋头榫~哈哈

网友:
歪着脑袋加工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  普通铣床头摆45度 装个平底铣刀搞定

楼主:
这个就像搓衣板一样的东西,用什么加工好呢,斜槽直角不好加工啊

网友:
下面垫PC板或者废电木板(要贴平底面)防破边,用炮塔铣床铣槽然后摆机头插方槽,在主轴上装插刀(手磨就可以),上下移动主轴就可以插边上的斜面了,要是条件许可科直接上四轴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嗯,这样下来这块板加工费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