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假如一个设备有100个零部件

楼主(2015-11-09):
小白求解,假如一个设备有100个零部件,用solidworks画完以后出工程图,怎样快速的给每张图纸编好编码跟图号。就是零件出工程图的时候不用手动去输入,一转为工程图,图上就能自动有编码跟图号的。

网友:
设置好工程图模版。具体操作请百度。

网友:
二次开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很简单,在零件属性中设置好名称和代号,再设置好图纸格式,是图纸格式,而不是什么工程图模板。这样出工程图就能自动链接上。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一次输入属性哪里都不用再次输入了,例如“B01-01-01支架”然后通过自动获取图号分离分离到标题栏为代号“B01-01-01”分离名称“支架”

网友:
属性编辑器很方便,而且不容易出错。

网友:
建模型的时候把属性设置好,改的时候也只改模型属性,越复杂的越应该这样搞,否则出了问题光找问题在哪都得大半天。
不光是图号,还有型号、名称、材质等等

网友:
再在零件图熟悉中间添加相应的名称 图号 设计等信息,在工程图图框中间添加链接,

网友:
做零件模板,在属性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还不太懂,学习下

网友:
零件和工程图模板

楼主:
是不是一个零件模板只能对应一张工程图,换一个零件还得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