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油瓶哪里有

楼主(2015-11-09):
2个油瓶哪里有,一个是储存废油的,一个是加油时候用的(漏斗)不知道哪里有买

网友:
找淘宝,问度娘

网友:
自己找废瓶子做两个不可以吗

网友:
第一张象药瓶,第二张象汽车刹车分泵上的油液位杯。

网友:
储存油瓶买一个油样瓶改装一下,加油瓶同样,买一个小口的油样瓶,把底切掉就是了。
各种大小的油样瓶可在化工商店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