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折弯展开尺寸问题,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11-09):
现有钣金件要激光切割,所以需要展开图。钣金件2mm厚,一个折弯减掉两个板厚,也就是4mm,但是最外边应该是减掉一个板厚,总长200,折弯12,展开后216,折弯边展开若按照最外边减掉一个板厚的话应该是10,但是整体尺寸是216,折后200也是固定的,现折弯边就剩下8了,矛盾了,到底那个尺寸是不对的呀?因为是304不锈钢的,所以要求准确尺寸,小女子才疏学浅,晕乎了,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急等回答....

网友A:
“一个折弯减掉两个板厚,也就是4mm” 谁说的?

还有你这个图看着很憋屈

网友(点评):
车间师傅简单算法,仅限直角弯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复杂了,一般折弯的内圆半径是板厚本身,你自己算算怎么是两个板厚

网友:
展开图216MM的尺寸有点问题

网友B:
按我算应该是217.6MM,这个尺寸和折弯半径圆角大小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折弯减掉两个板厚,也就是4mm” 谁说的?

还有你这个图看着很憋屈

我们这边都是这么算的呀,没出现什么问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算应该是217.6MM,这个尺寸和折弯半径圆角大小也有关系!

是折的90°的角,按一个90°减掉两个板厚算的

网友A:
不锈钢2.0,按照外尺寸计算,折弯一刀扣除3.4MM(经验,不同公司略有差异)

即 12+12+200-2*3.4=217.2mm

网友(点评):
2mm板我是减3.5的取整数好计算

网友:
我用2个公式算出来,总长在217-217.6之间,这个总长肯定是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2.0,按照外尺寸计算,折弯一刀扣除3.4MM(经验,不同公司略有差异)

即 12+12+200-2*3.4=217.2mm

谢谢你的回答,我们这是按一个折弯减掉两个板厚算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折弯边的尺寸应该是多少?是8还是10?

网友C:
我都是sw画图直接出工程图有一个展开图。。然后直接发下去,激光切割后折弯。

网友:
钣金不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sw画图直接出工程图有一个展开图。。然后直接发下去,激光切割后折弯。

恩,SW内有钣金展开功能,工程图也可以,但是我们公司用的都是CAD画图,一个小零件还好可以用SW画展开,但是有很多的图呢,总不能一个个用SW画出来展开呀,太浪费时间了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挺方便的,用sw建模钣金也很方便的。。直接开工程,点开展开就好了。然后转成dwg格式下发。。

网友(点评):
用了3D就不会再用2D了,CAD最终只会留在建筑行业吧

网友:
要算的非常准是不可能的,如果是90度,薄板折弯,按1个角减2个壁厚算,折出来的尺寸会比你期望的略小

网友D:
8mm折弯边?还算皮厚,折弯机折弯 最小折弯尺寸10mm,差不多,8mm有很大难度,这个你得问问车间师傅

网友E:
折弯内角R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弯内角R是多少。

折90°,内角和板厚一样的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8mm折弯边?还算皮厚,折弯机折弯 最小折弯尺寸10mm,差不多,8mm有很大难度,这个你得问问车间师傅

嗯嗯,问了,可以折的

网友(点评):
那就没问题了,solidworks钣金折弯直接能计算出来,呵呵

网友:
板的展开尺寸217,折弯线距边线10.4~10.5.

网友F:
妹子,钣金设计建议你用solidedge,折弯后生成展开图,几乎完美,不用计算到底减多少厚度!!
根据我的经验,折90度角,不管是镀锌板、铝板、冷轧板还是不锈钢,1mm厚减1.7,2mm减3.5,3mm减5(折弯内角较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按这数值,好的出来折弯误差20丝,最坏也能保证50丝,对于钣金件的精度算是可以了。如果特殊精度要求,那就得按公式计算了!

网友G:
这个折弯展开算法很多的,,最实用的,准确的就是  1MM的板,"系数"  为1.5    展开=包板尺寸总和 —  (刀数X系数) 你的长度尺寸标到218,别人按图纸折弯,(下模要用对)弯出来绝对是准的。  你那个8MM 标得是不是有问题?  是折一刀的吗?  我看你标出来像是一个Z字型的,如果是一刀的话,,你到是好加工,,如果是Z字(两刀的高度) 。你就再想办法吧,  还有  楼上那位大侠,,折弯误差没那么差好不?  别旁路边的小加工店跟数控折弯机比,数控折弯机保你在10丝内,那都不是事,,。

网友:
不是直接单边减4
如按你的展开来折弯的话就成了10+204+10
简单算法应该是两边都减去2
展开图应该是折弯边10+内196+折弯边10

网友:
展开长度是按中性层算的

网友:
楼主数学怎么学的,再算算!

网友:
你是不是在纠结下面的图为什么标的是8,而不是10.
我的想法是标10也是可以的,要求不高可以。但是问题所在是圆形缺口的位置,这个是谁设置的呢,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啊
而且标的是8,折弯有相应的拉伸也很难到12

网友:
折弯扣除3.5,折弯模具采用上刀R1,下模V12或V14

网友:
直接先割一块小板在折弯机上折一刀再测量一下就好了,这种按K因子算不太准的。板材展开要考虑的折弯刀模及材料物理的性能。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书来看看
坯料的计算分几种:一种是按中性层内移系数计算,这个和弯曲角度及变薄系数有关
还有一种是折合纤维伸长系数,近似计算。
我觉得最妥当的方法是,根据公式,现场试验这些系数的数值。

网友:
这钣金件小个1mm难道就不可以放进去了吗

网友:
才疏学浅了,没看懂图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折弯展开算法很多的,,最实用的,准确的就是  1MM的板,"系数"  为1.5    展开=包板尺寸总和 —  (刀数X系 ...

我也在怀疑能不能折,咨询了一下楼下机加工的人,说是可以折的,我这边算的是去激光切割的,回来自己折,到时看看能不能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妹子,钣金设计建议你用solidedge,折弯后生成展开图,几乎完美,不用计算到底减多少厚度!!
根据我的经验 ...

嗯,谢谢回答,我之前也跟头儿说了这个该减掉多少的问题,他非要求说是一个折弯减掉两个板厚,说是一直都是这么算的,我也就只能按照他说的做了,等切割回来后看看折的够不够吧

网友:
哈哈,同江苏,之前在电梯厂专门算这个,我的做法是先看几个折弯点,减去几个折弯系数,尺寸包板厚的减去板厚,哈哈,你的图看不懂昂

网友:
我们都是sw画三维图,然后展开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怀疑能不能折,咨询了一下楼下机加工的人,说是可以折的,我这边算的是去激光切割的,回来自己折, ...

你们厂里面有数折的了?   如果只有一件的话,先弯第二刀, 大角度, 再弯第一刀到90度,然后反压第二刀到90度,,"  下模V只能有小的,,大V你别想重压,, 量大的话只能用断插模来折弯了,一刀搞定, 弯那个8MM只能用这样的加工方法

网友:
厚度2mm不锈板在内折弯半径为0.3、凹模开口宽度为12mm的情况下,每折弯一个90°,其外尺寸相比展开尺寸增加3.4mm,所以长度尺寸展开以后应该是217.2。展开图中标注“8”的尺寸实际应该是8.6。
右边视图中标注“8”的尺寸是Z型折弯吗?这个用常规模具做不出来,要用成型模具,段差~

网友:
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2016-05-09):
楼主算法跟我们这儿做铁皮柜的算法差不多,都是薄板,折3、3刀误差不会很大
但是厚料就不能这样算了,误差会大的!!!

网友(2019-09-03):
用废板折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0-01-06):
折弯扣除一般先按照1.7倍的板厚算,再下一块料折起来试下,相差多少再调整下折弯扣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