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方通承载力计算

楼主(2015-11-09):
请问金属方通承载力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大侠,你把条件什么都写写清楚,起码有人理你
没头没脑的来一句干什么呢
在什么情况下,你问清楚啊

楼主:
60×60×5的方通,材质Q235,长度两米,支点在两端,中间受力,承载力如何计算,最好能有计算公式,及说明。谢谢!

网友:
SW有限元分析可以直接模拟吧

楼主:
谢谢!不用了,我算出来了,是1100KG。

楼主: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套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行了。

网友:
我的材料力学忘光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用了,我算出来了,是1100KG。

A=1100;材料为Q235,许用弯曲应力[σ]=158MPa,许用剪切应力[τ]=98MPa,许用挤压应力[σ]p=240MPa,安全系数1.5,
lz用哪个σ计算的?

网友:
这是型材,有专门软件计算。惯性矩要考虑进去的,你的允许变形量没给出。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就有相应的公式,自己查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