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减速器,求推荐

楼主(2015-11-09):
目前我设计的一款行走机械,由于机械空间限制,减速机输入轴与输出轴需要垂直,之前我公司一直都用蜗轮蜗杆减速机,速比10,也没有自锁功能效率还较低,我提出用直角行星减速机替代原蜗轮蜗杆减速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成本问题。
现请求各位大神推荐性价比高、结实耐用的直角行星减速机品牌,不胜感激!

网友:
用台达、或者宁波中大,相对来说都比较便宜,我用过

网友:
那东西摆在那儿,价格不可能太低,小家伙1000左右的算普通运气货,好点的要2000+,当然自己闹着玩,也可以...

网友A:
关键是楼主说蜗轮蜗杆不能自锁,这个怎么会不能自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楼主说蜗轮蜗杆不能自锁,这个怎么会不能自锁呢?

并非所有的蜗轮蜗杆都能自锁,传动效率小于0.5才能自锁,通常都要0.4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机是可以实现自锁呀 不知楼主意思是何?

网友:
经锐减速机

网友:
锥齿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楼主说蜗轮蜗杆不能自锁,这个怎么会不能自锁呢?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楼主说蜗轮蜗杆不能自锁,这个怎么会不能自锁呢?

你好,不是每个蜗轮蜗杆都能自锁的,蜗杆的螺旋线升角小于蜗杆蜗轮啮合齿间的当量摩擦角,简单来讲050机座号蜗轮蜗杆减速机速比大于30才能自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每个蜗轮蜗杆都能自锁的,蜗杆的螺旋线升角小于蜗杆蜗轮啮合齿间的当量摩擦角,简单来讲050机座 ...
蜗轮蜗杆传动中发生自锁的条件是蜗杆的展开螺旋角小于蜗轮蜗杆接触的摩擦角。
即β<Φ,β为蜗杆的展开螺旋角,Φ为摩擦角;tgΦ=μ,μ为摩擦系数。
这个道理跟斜面上的物体不下滑是一样的,就是要求G*sinα<G*cosα*μ,α为斜面斜角,μ为摩擦系数,G为重力。
tgα<μ,即:α<arctanμ=Φ。
因为蜗杆的螺旋角一般很小,小于摩擦角,能自锁。
2 M& P+ o% w j# G; K一般单线蜗杆都会自锁,所以不能反转。
不过也有多线蜗杆,它对螺旋角很大,不能自锁,可以反转,在有些场合是要加防反转的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