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伙不耐磨,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09):
各位社友:
大家晚上好!潜水了两周,我刘汉三今天又出来了,带着一个小问题来咨询大家
具体问题如下图描述
1、光轴固定,两挡圈中间凸台上套一卷带,因卷带需绷紧,所以挡圈用螺栓锁住
2、同时卷带要放料,所以与光轴有相对滑动,因此摩擦严重
3、下图是摩擦的情况

现针对这种情况我想使用转动阻尼器,索性把挡圈固定死,光轴链接阻尼器转动,不知各位有没有别的方法,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光轴上找个位置加刹车皮就成。

原设计的摩擦力很不稳定且易磨损。

网友:
光轴是死的,又有螺钉固定住挡圈了,这样的话卷带还怎么转动啊,你这是不是印刷机械里的卷筒纸放卷机构啊!

网友B:
不用螺丝固定,用弹簧轴向顶紧,光轴和挡圈之间应该放个轴承过度,才不至于干磨

网友:
卷带在挡圈台阶上滑动自然会磨损厉害,楼主是否能考虑光柱或挡圈与卷带一起滚动,在光柱两端设计弹簧张紧,这样磨损就小多了。

网友:
火速来留名,棒楼主顶一下

网友C:
凸台宽度得随卷宽度调整吗

网友:
光轴外面套个尼龙管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轴上找个位置加刹车皮就成。

原设计的摩擦力很不稳定且易磨损。

正解

网友:
用螺栓顶住光轴提供阻尼,轴肯定会磨损。
挡圈与轴相对要固定,阻尼可以通过另设刹车(刹车皮,或气动刹车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台宽度得随卷宽度调整吗

卷带内径都是一样的,凸台宽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上找个位置加刹车皮就成。

原设计的摩擦力很不稳定且易磨损。

谢谢您的指点,祝您愉快!

网友:
需要外加摩擦阻尼机构,可使用钳式夹爪和摩擦盘的结构,摩擦材料推荐使用铜丝石绵带,效果很好。

补充内容 (2015-11-11 08:24):
如果是在封闭半封闭的厂房空间内确实不能使用石棉材料,是我疏忽了……请选择无石棉的摩擦材料。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气动制动器通过调节气压的方式来控制阻尼大小

网友(点评):
现在还要使用含石棉的材料啊! 这。。。

网友:
建议楼主在固定轴和挡圈之间加铜套,你这样直接摩擦肯定不行,时间久了问题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螺丝固定,用弹簧轴向顶紧,光轴和挡圈之间应该放个轴承过度,才不至于干磨

顶一个!类似一种动力滚筒,一端就是弹簧顶紧,弹簧力可调。

网友:
我在yy频道听讲座

网友D:
楼主这个应用最适合磁粉离合器
允许有转速差,并且扭矩输出稳定,且容易控制。
寿命长
楼主可以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将摩擦力作用在挡圈上,作用在轴上力臂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应用最适合磁粉离合器
允许有转速差,并且扭矩输出稳定,且容易控制。
寿命长

谢谢您的回复,磁粉离合器很好用,但价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