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或者电梯钢丝绳断了假设安全钳和限速装置失效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2015-11-09):
求救,工作环境太恶劣,这两种方式失效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假设那楼房突然垮了、假设地球引力突然增大十倍

网友:
电梯下面的弹簧做长点。

网友:
没有检查维修吗?

网友:
假设没有饭吃 了

网友:
电梯下边有缓冲吧

网友(2016-01-04):
一直想在电梯装置上增加一个ABS防抱死装置,电梯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在速度上设置一个范围参数,
比如:假设电梯在上升和下降的速度是每秒2米的速度,安装的ABS防抱死装置在每秒3米的速度才会打开。
电梯在坠落的时候的速度肯定超出这个参数,这个时候装在电梯的ABS防抱死就开始发挥作用,使电梯缓慢停稳,从而达到不会让里面的人和电梯都受损的目的。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不错,但是还该加入:就近了楼层停车开门,及底坑缓冲期自动升起增加缓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