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焊完之后整体会变形,怎么控制最好

楼主(2015-11-09):
求教大家一下,这是一个过滤装置,直径960mm,高度2500mm绿色的是过滤网,外面的都是不锈钢圈圆做成的支架结构,中间的竖直边条是分段焊接上去的,我担心焊完之后整体会变形,问下大家怎么控制最好啊?

网友:
氩弧焊点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调小的电流试试吧,应该变形比较厉害,电焊估计还行··全焊就完蛋了

网友A:
可否改变下结构,2500条通长的,然后960的圈带固定在通条外部,加大接触面积在焊接试试

网友(点评):
就像横筋板和竖筋板组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改变下结构,2500条通长的,然后960的圈带固定在通条外部,加大接触面积在焊接试试

能具体点吗,比如要不要做一个夹具固定一下之类的

网友(点评):
不需要的,说白了,里外两层,一层竖直筋板,外边套几层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比如要不要做一个夹具固定一下之类的

沟通过了,不行,只能分段焊,这样只能一层一层的焊接了,就是担心那样变形会增大

网友B:
难道 焊完 不能校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 焊完 不能校型么?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让生产经理安排用弯圆机加工那些圆,结果他安排工人手工弯弯的,那样的圆大小都有偏差的,焊接的时候更麻烦了。

网友:
做一个焊接工装,把圆圈和支管固定好再焊。

网友C:
你好,我们专业做过滤器的,你这个应该内部支撑骨架,外部衬不锈钢编制细网吧,一般选用点焊机,点熔接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让生产经理安排用弯圆机加工那些圆,结果他安排工人手工弯弯的,那样的圆大小都有偏差 ...

靠手工去弯这个圆,那需要工人的技术很牛逼,最好制作一个小型卷板机,然后自己在手工稍微修正,这个就很圆了,

网友:
这东西蛮大的,做工装成本不小啊。建议分成三部分焊接,最后将三部分焊接在一起。在焊接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先点焊定位,出基本框架之后调整,调整好后在焊死,最后几部分组装焊接时同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们专业做过滤器的,你这个应该内部支撑骨架,外部衬不锈钢编制细网吧,一般选用点焊机,点熔接方式 ...

请问一下,这个过滤的铁丝网怎么焊接到不锈钢外圈上,现在这个一点就烧破了,求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过滤的铁丝网怎么焊接到不锈钢外圈上,现在这个一点就烧破了,求助一下。

去搜索下“点焊机”两个铜极压融,不会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