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 弹簧夹头热处理怎样增加寿命

楼主(2015-11-09):
正常热处理寿命只有四五万次,就出现 疲劳了,求大侠们帮一下忙

网友:
在使用中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在设计夹头时时,夹头专用,拉紧的距离较短比较好,也就是工件的预加工轴颈处精度要高,一致性要好,不要让弹簧夹头为精度低的轴颈去加大伸缩长度,这样使用的次数可以明显提高。

网友A:
说实话,65Mn比较头疼。本身是弹簧钢,适用热处理是460的中温回火,以得到屈氏体的弹性、韧性和强度。但是,你这个是夹头,处理到屈氏体相对就软了。要满足硬度要求,就需要只进行淬火+ 低温回火。但这个过程对于中碳钢来说,特别是已经接近共析的钢来说,淬火+低回会保留大量的透镜马氏体组织,本身会形成大量缺陷。而透镜马的大量撞晶本身也存在大量的晶间应力,你整体做这个工艺,疲劳寿命就很难保证。而根据你的结构,做局部淬火又难以进行。所以比较头疼。
一些研究表明,对于65Mn做弹性夹头,热处理工艺所能带来的改变不大,因此倾向于使用其他材料比如GCr15的轴承钢。因为本身是高碳合金钢,因此可以做中回处理。而其中的Cr元素又可以抑制铁素体长大、提高渗碳体粗化温度。因此可以做中文回火,软化马氏体组织到屈氏体,同时保留有硬度的渗碳体层。反而对于这种小弹性变形的夹头更合适。

网友(点评):
大侠对热处理的理解非常透彻啊,大侠是专门做这块研究的吗?热处理的书我也一直在看,不过都是看了就忘了,专业名词都记不住,大侠能不能推荐一下学习方法

网友(点评):
大侠对热处理的理解非常透彻啊,大侠是专门做这块研究的吗?热处理的书我也一直在看,不过都是看了就忘了,专业名词都记不住,大侠能不能推荐一下学习方法

网友(点评):
没有啥好办法,多看,从不同角度看。看多了就记住了

网友(点评):
中温回火后镀铬是否可行,或者做氮化处理?

网友(点评):
他这尺寸咋镀呢?目前这个尺寸做局部淬火都困难。否则,65Mn分段做不同的热处理工艺也是可以的。不过,楼主这使用次数已经不错了。

网友:
学习了,前面两位从使用极材料上都说了,如果大批量生产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
其实结构上也可以考虑的,比如在某些应力小、变形能力弱的部分,能进结构弱化,增加变形量,可以大幅减小高应力值,大大增加夹头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65Mn比较头疼。本身是弹簧钢,适用热处理是460的中温回火,以得到屈氏体的弹性、韧性和强度。但是, ...

大侠。用轴承钢要怎么热处理啊

楼主:
我用轴承钢试了,效果也差不多啊,还有别的材料可代替吗

网友(点评):
你现在主要是什么部位疲劳?

网友(点评):
因为你这个零件小,所以一直说的都是整体热处理。如果可以拆分,或者设备允许,可以考虑分段热处理。整体调质+头部淬火。没算你的热导,但估计应该可以试试局部淬火硬化。同样的手法也可以用在65Mn上。

楼主:
还有,这个夹头是内顶的,就是从里面顶出的

网友:
没下文了?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65Mn比较头疼。本身是弹簧钢,适用热处理是460的中温回火,以得到屈氏体的弹性、韧性和强度。但是 ...

大佬,我现在做ER20夹头制造工艺优化,毕设题目,选用65Mn,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65Mn比较头疼。本身是弹簧钢,适用热处理是460的中温回火,以得到屈氏体的弹性、韧性和强度。但是 ...

大侠还在不?我现在做毕设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指教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