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和“冷拔”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5-11-09):
在某教科书中有这样两句话,“……拉成钢丝……”和“……冷拔前……”,不知道其中的“拉”和“冷拔”是不是一个意思,希望明白人指点,谢谢,/ F) C- m8 g6 i1 _# w

网友:
冷拔是一种成型工艺  拉就不知道了   拉丝?

网友:
拉和挤是两种相对的加工过程,而拉拔是属于拉的范畴的,还有些冷拉,热拉。

网友(点评):
“冷拉”和“冷拔”是一个意思?

网友:
我只知道我们这里冷静生产用的机器叫拉拔机

网友(点评):
手误,冷精生产

网友(点评):
拉就是拔?

网友:
一个需要模具一个不需要模具的区别? 冷拉,不需要模具,冷拔需要通过模具。虽然这样讲不过应用起来也是常常混用。譬如说拉丝机不说拔丝机,生产过程中有时候又说拉拔。钢丝行业做过,自己的一些理解。

网友:
我只知道拉丝是需要模具的,模具形状类似个套,硬度非常高

网友(点评):
5楼说拉不需要模具,拔需要模具,你说拉需要模具,看来两者是差不多的

楼主:
拉就是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