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的自动上料机构的求助!

楼主(2015-11-09):
本人手上负责一项目,在PCB板自动上料的部分卡住了,客户的pcb板,170*110,并且上下两面都是电阻电容,没有可夹持的地方,现需一弹匣方式的上料,苦思冥想,都无法想出这是一个怎样的弹匣,便于员工换取,能够很好分料,并且空弹匣可以很好的回收,求助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没PCB板 图片说什么。。。

网友:
很简单 ,PCB板四周会有一定距离没有任何零件 ,弹夹上升或下降一格是一块PCB板,由气缸推出,传至输送带上即可

网友(点评):
双面与电阻的板子不能顶的

网友(点评):
单边最多只有3mm,不能用气管推出

网友(点评):
不是说用气管推出,单边3mm足够皮带输送了

网友(点评):
这种SMT行业的周边设备我搞过,可以的

网友:
真空吸嘴吸取方式,自动升降机构。

网友(点评):
并没有吸嘴的位置,请问自动升降机构有参考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我们是4片PCB板放在托盘里,托盘用丝杆自动升降,PCB板用机器人真空吸走。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SMT行业的上板机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