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盘类零件,车加工遇到难题

楼主(2015-11-09):
零件如图,现在工艺是铸造-粗拉毛坯至单边2-3mm-打圆面上的孔,然后现在要精车。因为圆面上都打满了孔,所以精车这道工序,要保证表面1.6的光洁度,还有0,03左右的平面度,遇到难题。想看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能满足产品要求?多谢!

网友A:
直接车好了再加工孔不行吗?

网友(点评):
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车好了再加工孔不行吗?

车好再打孔,就变形了

网友B:
没看出来为什么要先打孔,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这样的工艺是不合理的

网友C:
想问一下
1)车的时候如何定位?
2)底面加工到位了吗?

网友D:
工艺安排不好就是这样会出人命的,厚度尺寸没有。先车后钻是多简单的事,也不会废刀
如果你一定要先钻后车,建议你考虑钻-车-磨

网友E:
先钻后车那你得考虑装夹方法。不然同心度会超差

网友:
粗加工留2~3mm余量是不是有点大呀

网友:
看着怎么有点像砂轮基体啊

网友F:
图纸形位公差标注有问题,平面度0.03,平行度却要0.02,怎么做?

网友(点评):
概念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为什么要先打孔,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这样的工艺是不合理的

试过不先打孔,直接精车到位,再加工孔的话,平面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
1)车的时候如何定位?
2)底面加工到位了吗?

1,车的时候,直接按底面定位,孔的垂直可以保证
2,底面未加工到位,但是做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安排不好就是这样会出人命的,厚度尺寸没有。先车后钻是多简单的事,也不会废刀
如果你一定要先钻后车 ...

现在就是磨这个思路的话,怎么磨,关键有个脖子。然后效率会不会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钻后车那你得考虑装夹方法。不然同心度会超差

内孔和外圆,是一刀下,圆面上的孔,没有太严格的垂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纸形位公差标注有问题,平面度0.03,平行度却要0.02,怎么做?

是和内孔的垂直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车的时候,直接按底面定位,孔的垂直可以保证
2,底面未加工到位,但是做平了

我感觉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把底面干到位是不是能少一边遍装卡?
譬如加工中心加工圆周各孔及钻中心孔,铣底面。
车加工精度高面及精车中心孔。
如果刀片不耐用,试试CN系列带修光刃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把底面干到位是不是能少一边遍装卡?
譬如加工中心加工圆周各孔及钻中心孔, ...

关键上表面的要求比较高,想靠大家的能量,看怎么能比较好的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上表面的要求比较高,想靠大家的能量,看怎么能比较好的达到

精度这么高,在加工方式上只能是面和基准孔一序加工
不能分序。如果不行就需要检查机床精度及夹持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先打孔,直接精车到位,再加工孔的话,平面就变形了

图纸上的尺寸看不太清楚,不过厚度应该不是很薄,应该有10MM不到点吧,如果也时装夹得当,钻头和切削参数选择合适,不应该有变形的。

网友:
直径400多,余量留大了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