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上焊接夹具上的孔被焊渣封住

楼主(2015-11-10):
各位社区的同仁,我们公司是生产焊接件的,但是机器人上用的焊接夹具上的螺丝孔经常被焊渣堵死,对后期的夹具保养,零备件的更换带来了极大的不变,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好多方法如:用橡胶泥,黄油封住等,但是都不理想,在这里倾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使用外六角螺栓

最关键是解决焊渣飞溅

网友:
靠近焊接处有螺孔,塞块粉笔,用螺丝焊渣掉上去的话也会粘住。

网友:
能不能做一个堵头把沉头孔堵上。像插座上面那种搞法,或者是像上银导轨上面的盖帽那种做法。

网友(2015-12-24):
焊接夹具防焊渣的标准做法就是在内六角头或沉孔内装个塑料盖。

网友:
焊接防溅剂

网友:
用外六角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