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齿轮的材料哪种最好?

楼主(2015-11-10):
听说是MC901的最耐用,那种蓝色的。
还有没有更好的尼龙做齿轮。

网友:
可以考虑用  灰黑色尼龙(PA66+二硫化钼)

网友:
PA66+20%GF

网友A:
搭车请教下蜗轮要想耐磨,提高寿命,用什么尼龙材料做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下蜗轮要想耐磨,提高寿命,用什么尼龙材料做比较合适,谢谢!

估计和我要的材质一样吧 哈哈

网友:
如果阁下需要机加工或者材料的话,可以咨询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