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孔切削参数,请教

楼主(2015-11-10):
各位大大,谁能给个麻花钻,没涂层的合金钻头,钨刚钻头的切削线速度。主要材料45钢和球墨铸铁?谢谢。

网友:
40~60

网友A:
我们公司钨钢钻头都差不多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钨钢钻头都差不多80。

80没有问题,如果针对某种特定材质我设计钻头可以给到100
45钢作为标准材质合金钻头线速60~100。毕竟我们不知道楼主钻头性能如何
可能是小厂制作,要不不会在这里问线速吧。
在不知道钻头钻尖形状,钻头材质,是否有内冷,45钢硬度的情况下,60我认为比较保险。
那么球铁,以45可切性为1,QT400与其基本相同。QT450以上按80%
QT600,QT700按70%。
所以40比较靠谱。如不耐用还得往下调。

网友:
要是合金钻头,60-10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