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脑问题

楼主(2015-11-10):
求助一个电脑问题——
电脑开不了机,屏幕提示如下图:

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大家看看。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A:
主板的电池没电了,按F1或者更换电池
我没看错的话,你这个电脑显示屏还是CRT的显示器啊,太老了!估计电池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电池没电了,按F1或者更换电池
我没看错的话,你这个电脑显示屏还是CRT的显示器啊,太老了!估计电池 ...

都是高手,一眼就能识别是显像管的显示器。谢谢了。

网友B:
这个不单纯是主板电池没有电了吧? 主板电池没点只会导致时间的不准确,电脑的部分BIOS设置会无法保存,但是不会影响硬盘、内存、CPU等的工作,他们都是电源供电的。
楼主你开机的时候电脑有没有自检?你能不能进BIOS?

楼主:
开机后电脑跳过BIOS,直接进入图示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单纯是主板电池没有电了吧? 主板电池没点只会导致时间的不准确,电脑的部分BIOS设置会无法保存,但是 ...

开机后电脑跳过BIOS,直接进入图示屏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后电脑跳过BIOS,直接进入图示屏幕。

如果开机自检能通过,就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你上次关机之前有没有新装什么软件。
试试能不能进系统安全模式。
做一个WINPE的系统盘,进入WINPE可以把电脑硬盘里的重要资料拷贝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机自检能通过,就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你上次关机之前有没有新装什么软件。
试试能不能进系统安全模 ...

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这些专业术语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上次开关机的时候没有安装过新的软件。

网友B:
我百度了下,大部分意见还是系统崩了。有一个是因为更新了声卡驱动造成系统崩溃。也有人说是内存松了,但是在我的经验中内存松了是纯粹黑屏,不会有显示。
楼主我建议你,备份电脑资料,然后重装系统。备份和重装的方法就很多了。如果不怕麻烦,可以把内存条抽了,清理下金手指,再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百度了下,大部分意见还是系统崩了。有一个是因为更新了声卡驱动造成系统崩溃。也有人说是内存松了,但是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你这貌似还是大屁股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这些专业术语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上次开关机的时候没有安装过新的软件。

不用客气。如果不懂,你得请教身边懂的人了。因为网上说不清楚。

网友D:
硬盘主引导记录没了,磁头没法进入零磁道。
两个方案,1是使用U盘启动,进入winPE模式,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如果你备份的话
2就是重装系统,当然还是U盘启动,进入winPE模式,如果你机器上有光驱,那就更简单,直接使用光盘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貌似还是大屁股显示器啊

大屁股——
我们这儿习惯称为“驼背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主引导记录没了,磁头没法进入零磁道。
两个方案,1是使用U盘启动,进入winPE模式,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

其实没那么复杂哈,把内存条拔出来用橡皮擦擦金手指上的铜片就OK了哈。估计是金属条有点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