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碳化钨喷涂技术的大神吗,求指教!

楼主(2015-11-10):
请问有了解碳化钨喷涂技术的大神吗,求指教!

网友:
网搜就有大把资料可以先看看

网友(点评):
国内能喷涂好的貌似数量也不多啊。

网友(点评):
了解技术与能加工的厂家是不同意义 ^_^ 资料在网上是可以搜到不少

网友(点评):
是啊,我在国内寻过厂家,不过因为要求非钴基,几乎没有找到。

网友A:
我只知道上次去了一个工厂,说碳化钨热喷涂需要3万块一平方米,好贵的说

其余的没有仔细了解,因为我没有需要用碳化钨

网友(点评):
。。这么贵。鬼子这里才6000一平米。

网友(点评):
在上海闵行区,具体在哪里我都忘记了

网友(点评):
逍遥就做过这类的喷枪,有帖子可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上次去了一个工厂,说碳化钨热喷涂需要3万块一平方米,好贵的说

其余的没有仔细了解,因为我没有 ...

您不会说的是村田激光吧!他们搬家了!

网友(点评):
不是,北米这边的。我记得之前我是1200米喷过一个平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不会说的是村田激光吧!他们搬家了!

哈哈,这个要@zero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