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一套图纸,是岛国的。请大神看看

楼主(2015-11-10):
         就是那个技术要求,还有材料,图面上的三角形不懂意思。(第一次看日本图纸)
            PS:jis的投影方向跟GB是反的吗?顺便问一下IOS的投影跟GB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三角星代表粗糙度,具体对应国标可以去查,SS400对应国标Q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星代表粗糙度,具体对应国标可以去查,SS400对应国标Q235.

恩谢谢,,这个下百度就有方向了,,

网友:
三个倒三角基本是6.3s对应Ra1.6。

网友:
右视图是阶梯剖吧?为嘛直接这样表示

网友:
三角符号代表表面粗糙度的意思,材料SS400相当于国内牌号Q235,本图采用第三视角投影方式制图,与国标中采用的第一视角投影方式正好相反。出现在右边那个视图其实是右视图,从主视图从右边向左边看过去得到的投影。第一视角投影方式为视线——物体——投影面,所以我们从左边往右边看主视图,得到右边的左视图;而第三视角投影方式为视线——投影面——物体,所以从右边向左边看主视图,得到右边的右视图。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

网友:
技术要求
1.记号(不确定)
2.除指定的倒角外,其余C0.5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我厂以前也是用这个标粗糙度的

网友:
台资好像大部分是这么标粗糙度的吧!

网友:
感觉和我们做的不同。

网友:
学生菜鸟,第一次看到日本图纸,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可以下个谷歌在线翻译,我以前看外国图纸就用那个,手机摄像头一照就出翻译,很方便
不过不一定准,有些还是靠猜,不光日文,德文,韩文,意大利  都可以翻译

网友:
1个倒三角,表示“一次加工、走刀”,倒三角的尖就是“刀尖”,3个倒三角,表示“3次加工”,即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G 表示磨削.日本图纸就是这样标注的,相当于Ra1.6到Ra0.8

ss400是日本钢材材质的一种标示方式,相当于国内的Q235号钢。 国外标准的结构钢常按抗拉强度来分类,如SS400(日本是这样标示的),其中400即表示σb的最小值为400MPa超高强度钢是指σb≥1373 Mpa的钢

网友:
ss400是日本钢材材质的一种标示方式,相当于国内的Q235号钢。 国外标准的结构钢常按抗拉强度来分类,如SS400(日本是这样标示的),其中400即表示σb的最小值为400MPa超高强度钢是指σb≥1373 Mpa的钢

1个倒三角,表示“一次加工、走刀”,倒三角的尖就是“刀尖”,3个倒三角,表示“3次加工”,即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G 表示磨削.日本图纸就是这样标注的,相当于Ra1.6到Ra0.8.

网友:
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
日本图纸是一角法,剖面线不画的

网友(2016-08-18):
C:\Users\wei\Desktop

网友:
我擦。我也有这家公司的图纸。液压夹具的。QQ 965530784 欢迎交流

网友(2016-11-16):
2个△代表粗糙度是3.2,3个代表1.6,4个代表0.8,岛国1.6就要用磨床研麿

网友:
对是这样的

网友(2017-01-11):
孔尺寸都不标直径符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