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块、木块和棉布哪个暖和

楼主(2015-11-10):
有个困惑:

一个恒温房间,比如10度,有个铁块、木块和一块棉布一直在房间里。为何手摸感觉它们一个是凉的,一个却暖和?

网友A:
一个传热,一个不传热!!哈哈鹰大!  终于抢个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传热,一个不传热!!哈哈鹰大!  终于抢个沙发!

能具体点吗?时间足够久,任何一个物体和环境的热交换总会平衡,达到和环境温度相同。恒温房间更应如此。

网友(点评):
手和铁交换的快,所以你感觉冷了;手和棉花交换的慢,所以你感觉暖和。这里你的手不是10度的,是37度,他要传热给物体,我们才能感知!

网友(点评):
如果恒温房的温度是38度呢,那是什么感觉?

网友B:
比热容不同吧,铁传导热量快一些,另外一个是棉花里面有空气。比热就更高了。

楼主:
哪位从分子运动角度彻底说清楚。

网友(点评):
鹰侠体内发出的红外线,和铁里面的电子发生跃迁。(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热容不同吧,铁传导热量快一些,另外一个是棉花里面有空气。比热就更高了。

把棉布换成木头,比如越南黄花梨,据说常年是温的。为什么?

网友(点评):
不可能吧,比热最高的应该是氢气吧,木材也就2000左右吧。升高一度所需热量不同。比热越高需要热量越多。

网友:
现在上线的不是老大本人吧?你小孩?

网友:
我觉得两个物体之间的热交换是通过分子运动来传递的,铁的分子运动比较强烈从而使热量传递更快,而且手与铁接触比较充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时间足够久,任何一个物体和环境的热交换总会平衡,达到和环境温度相同。恒温房间更应如此。 ...

我认可支持蓝天心的观点

楼主:
假如房间恒温,并且和人体温度相同,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蓝天心

网友(点评):
会有,心理暗示

网友:
物理学方面的知识不太懂

网友:
支持蓝天心想法+1

网友:
比热容不一样,

网友:
你的假设里面有个不稳定的地方,因为人的体温是比较恒定的,就算传出热量之后,人会自动消耗能量来补充,一直到人死掉。。

铁的导热快,也就是和环境和人体交换热量比较快,所以铁不停的传热给空气,而人不停的传热量给铁,

同理木头和棉布也是这个道理,只是铁传导的快,所以会感觉到更凉,而棉布最慢,所以热能会在棉布上聚集,温度提升,才会暖和

至于越南黄花梨是温的,开玩笑的吧,没有能量支撑它自己发热?只是和空气交换热量快慢的问题

忘记了一点,还有心理作用,你没摸铁之前,心理就会告诉自己铁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凉的

网友:
铁块,木块和棉布的热传导性能是比较客观恒定的。而人的手感却是主观而不稳定的。
触摸时候手上的体表温度,手上是否有汗,干燥还是湿润。用手掌或是用手背去摸。接触的面积大小。接触的时间长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脑对温度手感的判断。
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就不是说一个比热容能够解释完所有现象了。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冷暖自知。”

网友:
鹰大用温度计接触这些东西测量温度呢?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看温度计多少度

网友:
比热容概念,初二物理

网友C:
呵呵,导热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导热率的问题

上楼说比热容,对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和比热容有关的热扩散率

网友(点评):
导热率就是热传导系数。感觉凉是热传导快,导致手温度降低。只要热传导率大于手和空气换热系数的,都会感觉凉,小于的就会感觉一会是温暖的,因为散热慢,手的问题升高,感觉就是暖和的。

网友(点评):
棉花有导热率吗?只能说是热扩散率。还有你用热扩散率来解释导热率?

网友:
除了热传导之外,颜色材质质对心理也有一种暗示作用。
这个国内分析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