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罐子的密封

楼主(2015-11-10):
一个罐子,里面装有化学原料,有个盖子。不能用密封圈,要怎么实现密封,盖子要随时能开!有什么机构和方式能实现这个罐子的密封!有没有全自动的机构,就是不需要人来操作的

网友:
如果灌内的气体压力和灌外的气体压力能够持平的话,可以考虑用水圈密封,这样就能轻松的保证密封和方便开启。

如果需要自动操作的话,可以再罐子底部加电磁阀,在罐子顶部加单向阀进气。远程控制开闭让试剂自己流出来。要保险一点的话,再加个计量泵。

网友A:
记得以前的试剂瓶都是用锥度配合,表面磨砂起到密封作用的。

网友:
   组合密封圈端面密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蛟龙号”载人深潜器视频资料!那里面有类似的结构,估计密封要求比你的还要高,里面装的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的试剂瓶都是用锥度配合,表面磨砂起到密封作用的。

同意!

网友(2016-11-08):
来学习,不过罐子的设计真的不错

网友:
用气缸来开启密封盖,用密封圈保证密封效果,很成熟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