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变形非常大,求助

楼主(2015-11-10):
如图是法兰,拆分为一块圆形板和一块圆筒形,然后整圈焊接。
问题来了,焊接后变形非常大,今天特意去焊了一个如图,还是有变形,只是没冷却变形没那么明显。
正常情况下 变形量会比照片中要大10倍不止!!
我们都是通过人工校平(锤子锤的),由于安装面不平整导致了客户投诉好几次了!
求教大神:这种变形能控制或者什么办法可以校准么?
     之前有想用旋压机,直接用角铁旋压而成,焊接以点点就可以了,不会有变形。但是我们的规格太多了太小和太大的法兰根本         没法用旋压机完成!!
 还有  法兰圈是接软布的,既然不能控制变形,是不是可以改改结构?

网友A:
外圈点焊到平板上,然后焊接,焊接完全冷却后去除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点焊到平板上,然后焊接,焊接完全冷却后去除焊点。

还是有变形

网友:
2mm薄板,这么长一圈满焊,肯定变形很严重。

量如果大的话,看能不能做一个多用焊接治具

网友B:
这个满焊应力过于集中了,变形是避免不了的,建议使用二楼的方法将法兰盘点焊到平板上,然后分段焊,具体焊接工艺尺寸可以查手册。

网友C:
还是焊接个圆桶,法兰边是挤压或旋压的工艺职不好些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满焊应力过于集中了,变形是避免不了的,建议使用二楼的方法将法兰盘点焊到平板上,然后分段焊,具体焊 ...

是先电焊的。
分段焊?这个法兰必须满焊否则会漏气

网友D:
  板太薄了,焊接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控制在一定的变形范围之内。内外侧交叉对称焊接变形量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焊接个圆桶,法兰边是挤压或旋压的工艺职不好些

有考虑过,只是规格太多,不的很好搞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太薄了,焊接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控制在一定的变形范围之内。内外侧交叉对称焊接变形量会小点。

会小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先电焊的。
分段焊?这个法兰必须满焊否则会漏气

用钎焊吧,变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钎焊吧,变形小。

那么既然变形不可避免,是否 有好的矫正方法?

网友:
材料是2MM厚的热轧板吧 不变形才怪
这种波浪变形是没法避免的
有个办法:先把环形板点焊在一个厚铁板上,然后对称焊接圆环(分几个人),最后做个去应力,再取下来

网友:
法兰的立边可以做出上下波浪形以减少圆桶的变形,增加强度,法兰盘内外圈也通过旋压出棱类似脸盘的边,也许会好些

网友:
直接30*30 的角钢旋压成型 焊接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样做会好很多了,做风管法兰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焊接之前加热有木有用?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做个夹具将其固定后再进行焊接

网友:
赞同15楼的,用角钢弯压出来,套上去再焊,或对焊

网友:
改设计,法兰改成5个厚就没问题了。

网友:
前两天看见坛子有个焊接不锈钢板的视频,焊接后基本看不见焊缝,相对来说变形也很小吧。不过看起来效率不高。
忘记是哪个题目了,谁还记得的,贴出来给楼主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
角铁折弯的方式不错。焊接,这个薄板的变形没办法。

网友(点评):
圆弧折弯折不出来的,人家说的是旋压,这差别可大的去了哦

网友(点评):
角铁可以折弯的,你上优酷网上看看。很多风机法兰都是用角铁折弯。

网友E:
对这类零件的加工,不能加工好零件再焊,而是先加工成毛坯,焊好后消除内应力(失效处理,机械或退火)后,车或镗、然后钻孔。别说和布对接,就是和硬材料接头对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这类零件的加工,不能加工好零件再焊,而是先加工成毛坯,焊好后消除内应力(失效处理,机械或退火)后,车 ...

老师说的好

网友:
个人观点,既然焊后没有退火以及后续机加工,变形不可避免,与其在焊接工艺上找问题不如想想通过矫形矫正过来,好看实用。毕竟那么薄焊后没有不变形的,焊前预热焊后保温这些措施成本又太高不值当。做个工装用压力机批量矫形比较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点焊或者段焊 为啥满焊啊  密封啊  还是强度要求

网友:
滚弯也会变形

网友(点评):
材料反弹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滚压后矫正焊缝焊死比他拼焊好多了

网友:
你这个不能用冲压来完成吗?2个的板也不是很厚冲完后整形处理一下

网友:
具体设计要求是什么?考虑使用电阻焊---缝焊.变形量会比较小.

网友:
法兰太薄了

网友:
觉得22和24楼老师说得有道理。是来学习围观的哈

网友:
只有焊接后再加工,当然,要留足够的加工余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这类零件的加工,不能加工好零件再焊,而是先加工成毛坯,焊好后消除内应力(失效处理,机械或退火)后,车 ...

你说的成本他接受不了。

网友(点评):
最起码也要把连接平面和外圆光一刀,成本是按材料和所需工艺计算的,这在接活时就谈好了的,怎么会出现接受不了的情况?

网友:
做个设备,弯角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成本他接受不了。

应该不是风道就是除尘用的,或者锅炉烟道用,一般没有那么精密,全靠石棉绳或者海绵或者双面胶做密封。要是上机床加工,装夹一个的时间他也接受不了。

网友:
最好还是角钢直接卷

网友:
换工艺吧

网友:
这么大的部件,薄钢板又是满焊,变形时肯定的。
把整体安装结构发过来我可以看看从整体下手改变部件结构,减少焊接,不一定非得这种结构吧。
2871349812

网友:
上工装
先点焊再拉焊
以前公司焊不锈钢杯体的时候直接半截放水里焊接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材料加厚焊接完成后再上车床车一道

网友:
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难啊!这已经到了材料和焊接的极限边缘了。有量的话还是上冲压,成品的变形量可以很好的控制。

网友:
找一家做激光焊接的的试试吧,兴许可以变形很小

网友:
电流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
大电流,加快焊接速度,满焊。然后用工装调形,
两个厚的板很好校正。只有这样才赚得到钱,其它搞法
是纸上谈兵。

网友:
非得焊么?2mm的板,就算密封也是没多少压力的密封,以前的铁水桶有焊缝么,有漏水么?

网友:
焊接之前加热有木有用?
焊接后直接放入沙子
试试

网友:
增加热处工序

网友:
四楼说得对,有必要做一个夹具!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顶一下楼主,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做平板夹具,先点焊后满焊,等冷却,应力释放后后再下夹具。变形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能做到尽量控制。前面点的越多,变形越少。

网友:
加筋板 对称含,

网友:
造成焊接变形的主要原因是热应力没有消除,怎么样能够不让热应力过于的集中疾苦是考虑的重点。都说了点焊或者分段焊是应在内外两边进行。之前有遇到过,在外围焊接就会变形,结果在里面焊接就没有问题。

网友:
貌似精度要求不高,建议用滚弯,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
可否焊后热处理?估计板太薄难免会变形。

网友:
恩,这种工件本身比较单薄,没有太多的筋板,一般的焊接方法,输入的热量会比较大,因此变形会比较大,减小变形一般来说有以下的几个方法,一个就是选择合适的焊接方法,选择热输入量小的,焊接快的方法,比如高能量密度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激光焊接等等,二是要做合适的工装夹具等等防止其变形,三是通过焊后的热处理等来实现校形等等。如果你还有其他没有焊接的,或许我可以帮帮忙。1 Q1 g& Y7 Z4 I% {$ x

网友(2016-07-13):
做一个工装夹具,和你焊接形状类似,,你的圈刚好套在上面,公差越紧越好,然后法兰孔位对应开孔,用螺栓固定,焊完后不要急着拿出来,等他自然冷却了再拿,如果是304.316L等的不锈钢可以焊完后去水冷

网友:
把它用刚性固定在厚的钢板平台上面    平台上洒水  水不要没过焊缝 有条件水在你焊的附近有新的补充最好  用二保焊小电流减少热输入

网友:
《东方电机》有专门的介绍,有篇文章叫“焊接结构件防变形的措施”一文,介绍的还很详尽,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