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焊接性好,热处理硬度又高的金属板材

楼主(2015-11-10):
想找一种板材,焊接性好,热处理硬度在HRC45-50的金属板材,用在抗物料冲击,同时耐磨的地方,这个板件需要焊接上其他单件。请诸位了解材料又有经验的大侠帮助推荐下,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普通的低碳钢就可以,耐磨的地方做渗碳淬火热处理,处理后的硬度到达57-63HRC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答,低碳钢焊接性没有问题,渗碳淬火后的硬度层较薄,磨一段时间耐磨层就没了。还是想找一种材料经简单的整体淬火后硬度能够达到要求,这样热处理成本低些。

网友:
尺寸上如何?如果尺寸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低碳合金钢调质作坯,然后有耐磨和硬质要求的部分堆焊硬质合金。

网友(点评):
一种弧形板,板厚16mm,弧长800mm,弧板轴向长度1600mm。在弧板的一个轴向边缘施焊。

网友(点评):
弧形板内面整面要求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低碳钢就可以,耐磨的地方做渗碳淬火热处理,处理后的硬度到达57-63HRC

你的想法很好,渗碳淬火淬硬深度可以1毫米以上,怎么担心不耐磨损呢,渗碳淬火时可以将焊接部位用涂料覆盖,这样未渗碳部位焊接性很好

网友:
我了解到的耐磨材料基本上都焊接性不好,也可能我没见过。
你可以用     普通碳钢堆碳化钨   或者耐磨材料螺栓连接

网友:
低合金高强度钢板吧,Q690强度等级的吧(A514 s690ql。钢板制作工艺上有调质处理,抗冲击性没问题,耐磨上一般要是使用不多的我都是用这代替的。看你说好像还要卷圆弧,含碳高了折弯卷圆很费事的。焊接工艺上焊前有预热温度(》50°)的。

网友:
用普通低碳钢,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堆焊耐磨层;有精度要求就渗碳,棒材校直机里面的轧辊渗碳厚度10mm左右都能达到

网友(点评):
谢谢答复,其中也想做得成本低些,不知这样渗碳厚度到10mm的成本与一般渗碳的成本比较会贵多少?

网友:
渗碳层怎么会不够呢?不知楼主怎么用的?

网友(点评):
状态是物料一直冲击磨擦着钢板,原先一定厚度的钢板被磨得剩下很薄时才作废,应该是能剩下越薄越好,一般的渗碳层厚度与被磨掉的钢板厚度比较就显得不够了。

网友:
JFE-EH500

网友(点评):
谢谢答复,我找下这种材料的资料看看。

网友:
0Cr17Ni4Cu4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我找资料看看。

网友:
我也在学材料知识,感觉文字记下来不难,实际运用就困难了,是不是因为没动手做过材料试验啊' C7 K% G( @) K'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