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酬维修:有谁懂得西门子系统的,价格可谈

楼主(2015-11-10):
有谁懂得西门子系统的,请和我联系,价格可谈,有兴趣的话再说具体的故障,但需要提供发票,有诚意者到时私聊,谢谢。

我这边是苏州,当然只要有诚意距离挡不住。也顺便说一下,是西门子802D机床,可能是硬件,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所以必须机,电都懂。

楼主:
我们在此社区相识,也想在此社区结缘,社区给我们相识的平台,希望彼此珍惜,真心能得到各位高人的帮助,如果这次能帮上我,以后肯定有得生意做,请相信我,谢谢

网友:
现在维修老外设备很吃香啊,银子也多,看来我得改行了

网友:
自己厂里的802D系统给摸了个遍,PLC改过、电源改过、驱动器换过。西门子的这个型号的设计有很多地方不成熟,把我坑惨了。

网友:
楼主你去搜“襄樊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相信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说具体情况

网友:
现在公司数控车床用的系统很多是西门子802D,可惜本人不懂设备维护。楼主可以把具体问题说下,我帮你问下公司的设备维修部门

楼主:
报警号380500——钻孔没问题,钻好孔退出也就是抬刀就报警

网友(点评):
没说明白,要看驱动上的报警号,那个才是原因。

网友(点评):
但根据你的说法,多半是Z轴的608,也就是过电流。这可以在诊断画面下看下电机电流。看上行和下行的电流情况,差异很大,先检查Z轴的平衡缸。

楼主:
Z轴的平衡缸?怎么查请指教?应该是那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就是Z轴的配重,有很多方式。最原始的是直接挂重物来配重,现在不采用了,自己搜下吧,看看是那种方式。正常情况下,会调到上行比下行电流略大一点。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sZINxIbbkBtmBlm8VojzJ5G489H69oLhGfcdGJN2IS9Ja_vevOTpoBPMn2OZR-1ESjQAJIuP5CKoKyonQ4yJ-1jKXblQ6LsrZdpfSxTMGW

网友(点评):
当然,可能性其实很多,但排查问题肯定先从容易入手的地方开始弄。不可能一上来就把床子给大拆了。

网友:
是不是限电流设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Z轴的平衡缸?怎么查请指教?应该是那么个情况

 谢谢,我让维修部门按你说的查查,你说的有点道理,再次谢谢

网友(2015-12-21):
我一直做西门子的编程加工以及机床装配,西门子系统的大部分问题都遇到过。你详细说一下你们目前问题,采取的措施。我或许可以帮你。

网友:
我手头没有资料,你这个报警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