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如何找正?

楼主(2015-11-10):
目前有个问题:有一偏心轴需要跟铁心压装(见照片001),但是两者之间有角度要求±3°(见照片002,即线1和线2之间的角度,线1为铁心上小缺口圆心与铁心圆心连线,线2为中心线)。
偏心轴尺寸见照片003,铁心尺寸见照片004
设备要求偏心轴自动找正后跟铁心压装。
不知大家是否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无定位零部件,中间的花键有何作用,不理解其安装的要求,轴向、径向都无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定位零部件,中间的花键有何作用,不理解其安装的要求,轴向、径向都无法固定?

铁心先通过传感器找到上面的小缺口,然后通过夹爪搬运到压装工位。
偏心轴也需要找正后通过夹爪搬运到压装工位。
在压装工位将两者压装在一起。
中间的花键就是给轴压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