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怎么转换钣金.步骤

楼主(2015-11-10):
我建模用拉伸出来。不知道他们转钣金怎么转换的.都是外发加工的.我想学习怎么转成钣金件..

网友A:
钣金模块里面有个转换到钣金  里面选择需要转换的平面 再选择折弯边线 就基本可以完成 如图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我在这里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人出现过,零件转换为钣金件以后就老是自动隐藏的情况,修改一下尺寸就变隐藏了,然后又要去点显示。

网友:
出图时标注成钣金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模块里面有个转换到钣金  里面选择需要转换的平面 再选择折弯边线 就基本可以完成 如图

我这全是拉伸。有些按照压铆拉伸的.  还有些加强筋。按你哪样就是转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