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加工的形状和位置精度情况以及工艺,请教

楼主(2015-11-11):
求教各位大侠,通孔加工的形状和位置精度情况以及工艺,如图。请教各位大侠,图中位置度标的大小与工艺、成本之间的关系。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标的这个位置度通过划线点孔可能达不到了,用钻模也不一定能达到。估计只能上加工中心了。如果你纯粹是给装M12螺钉的,那位置度粗糙度都不要那么高,直接给自由公差就好。这样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点评):
之前算过,给自由公差的话,12.5的通孔通过12的螺栓有点困难。主要是不能打大通孔,也不能有旋转。跟着后面的组装就成问题了。

网友:
尺寸公差都没有,还要求这么严啊

网友(点评):
非安装面,要求不高,自由公差

网友:
上加工中心做,0.15的位置度要求跟没标没什么区别

网友:
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大小及表面粗糙度,将决定加工的工艺设备,而设备的选用直接就决定加工的成本。就这件活,槽一般立铣就能加工,孔可以上车床,但那四个位置精度0.15的孔得用镗床加工,考虑一次装夹,所有的槽和孔也在镗床上加工效率好一些,且同轴度也好。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上镗床?镗床很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标的这个位置度通过划线点孔可能达不到了,用钻模也不一定能达到。估计只能上加工中心了。如果你纯粹是给 ...

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M12的螺钉外径的实际值要比12小点的,我估计你担心的问题不会出现。

网友B:
12.5的孔按自由公差M级,大概是正负30丝吧,这样的孔标上一个0.15的位置度,有些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说说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的孔按自由公差M级,大概是正负30丝吧,这样的孔标上一个0.15的位置度,有些问题

假设你现在孔打12.5,位置0.15,刚好能装上,那孔打到12.8,间隙就比较大了,如果位置度同样是0.15,孔打到12.2,那肯定就装不上了,那就会出现产品尺寸、公差都合格,实际却不能用的情况。
而且,本来控制好孔径就能达到以的效果,你现在控制位置度,就改变了加工工艺,增加了成本,这样的设计肯定不合理

网友(点评):
孔与孔的位置标注不当才会出现上述问题,孔公差过低,位置公差再高都失去了意义,反而加大了不必要的成本。如果孔是装配定位用的销子孔,初钻后要铰孔,精度需要H5级左右,这是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如只是按图纸

网友(点评):
讨论按图纸要求的加工工艺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