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下降时停止会上升5mm左右。。

楼主(2015-11-11):
各位好,
      最近发现公司一款产品的油缸在下降过程中如果停止一下的话,会上升5mm左右,感觉像是反弹上去的。。下面是液压系统的原理图和点动下降时油缸内压力的变化图,,一直没找出原因,希望大神帮忙提点一下。谢谢!

      PS:压力图是点动下降时油缸内压力变化,下降时最低,停止时压力骤升。

网友A:
   急刹车明白吗?明白就懂,不明白就不懂。

网友B:
建议用三口阀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刹车明白吗?明白就懂,不明白就不懂。

惯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三口阀试试看

三通阀有什么优势么?

网友C:
那个缸反弹,还是所有的都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缸反弹,还是所有的都反弹?

都反弹的,工作时两边的缸先下降,中间的缸后下降,但都会反弹。

网友D:
电磁阀不工作时管内有余压。单柱塞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不工作时管内有余压。单柱塞缸?

恩 是柱塞缸,不知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通阀有什么优势么?

而是在于换向,你用的是两通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是在于换向,你用的是两通阀吧??

是的,不大理解您说的三通阀,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
排气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而是在于换向,你用的是两通阀吧??

在下降时,你的泵还在工作么?三通阀在切换瞬间不会有回油的现象。

网友F:
排油不畅所致,换大排油管路元件及油管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降时,你的泵还在工作么?三通阀在切换瞬间不会有回油的现象。

不工作,之前在载荷小的情况下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油不畅所致,换大排油管路元件及油管就可解决。

大了怕下降速度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气了没

恩,我觉得瞬间压力很大,应该不是气泡所致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了怕下降速度太快。。

概念搞错了。不会因为回油通道大了,下降速度就快了。下降速度的快慢是由液压阀控制的。打个比方,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可以由你控制。在小马路上你只能慢慢的开。现在这种回油通道你只要把节流阀调小来,下来时一定不会有反冲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概念搞错了。不会因为回油通道大了,下降速度就快了。下降速度的快慢是由液压阀控制的。打个比方,在高速 ...

哦,您的意思是选用大一点的电磁阀和回油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选用大一点的电磁阀和回油管?

是的。你这是典型的由于回油油路通行不畅而造成的现象。从你的液压压力运行图中也可以看出来,它的压力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一个的脉冲。由于管路的阻力原因造成压力上升,当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会冲破这个阻力,压力就一下子下去了。社友如果一定要搞的很清楚相关的理论可去看一下相关的流体力学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你这是典型的由于回油油路通行不畅而造成的现象。从你的液压压力运行图中也可以看出来,它的压力线 ...

谢谢您的指导,我会换成大通径油管试一下。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您是指沿程阻力导致的压力升高吗?我觉得是阀关闭后活塞惯性导致的压力升高。

网友:
能使油缸移动的条件是流量和压力。在关闭回程通路,油缸到达低点后的回弹所需流量和压力是分析问题的方向。能使体积发生变化的是被高压后液压油中释放的气体和管路弹性特性的叠加,能使三个油缸发生5毫米回弹的流量也就16毫升,不多。
图像的解释:密封圈的摩擦系数在此过程中不是一个常数。不知道测量点在哪,在哪都一样!

网友:
在电磁换向阀前加个单向节流阀试试,通过调整节流阀流量能否消除反弹?

网友:
还有测压力的 ,感觉比较先进,
油缸有加截流口吗,
,感觉如hzdfyy大侠说的,回油的管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