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机构求助 大侠们请进

楼主(2015-11-11):
各位大侠,这是一台碾米小店的直线振动筛,不是用的电磁振动,是用的电机(第一张图片最下面的部分是皮带轮),小弟不太明白第一张图片里那个连杆右边那个大的圆里面是什么结构。小弟认为可能是一个圆轮上有一条凸圆的轨道,连杆在轨道里跑带动上面的筛子振动,小弟做的筛子是1200X800,上面整体按45公斤计算,下面如果是那种轨道的,在那么高的频率下的运动,机构上会不会受不了,求各位大侠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上个图看看!

网友(点评):
传不上去,正在想办法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没有图呀???

网友A:
我试试能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能发么

发给我帮你发737027305

网友:
楼主的图

网友(点评):
发给你了 大侠

网友:
%5Battachimg%5D370562

网友B:
应该没你i想的那么复杂
我见过小麦用的振动筛,电机带动一个轴,轴上有一个偏心轮(内圆与外圆不同心),偏心轮上一根连杆连接到振动筛,这样轴转动的时候,偏心轮就会带动连杆左右摇摆,连杆拉动振动筛一起左右摇摆

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图片,只能提供苍白的文字描述,希望你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你i想的那么复杂
我见过小麦用的振动筛,电机带动一个轴,轴上有一个偏心轮(内圆与外圆不同心),偏 ...

大侠  我整成这样的,两个轴偏心2.5mm,这样转起来有5mm的振幅,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整成这样的,两个轴偏心2.5mm,这样转起来有5mm的振幅,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哇

没看明白你的图片
请看下面的图,偏心轴。当然具体的偏心距离还要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小弟的和大侠的差不多,直径大的和小的中心线距离2.5mm,想做成盘子的,上面多打几个中心距不同的孔,回来实验一下多大的振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的图片
请看下面的图,偏心轴。当然具体的偏心距离还要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东西做出来以后,别忘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太强了。罐子都画出来了。
我看到的东西大约就是这个结构了。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