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弯形手柄怎么画

楼主(2015-11-11):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下照片中的弯形手柄怎么画,我用SW2012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请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3D草图-扫描

楼主:
师傅们快指教一下好吗?我困惑了很久。谢谢!

网友A:
3d草图再扫描,但是没有那个压印

网友:
先画个3D草图,如图,然后再新建一个平面草图,画两个圆,圆心穿过线,再扫描,就出来啦。

网友(点评):
空间管一般都有专门的教材可供参考

网友:
赶紧找本书学习,

网友:
3D草图 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草图再扫描,但是没有那个压印

要压印不简单,再加个基准面画个草图拉伸切除啊。

网友:
告诉我尺寸,我替你画,再发给你。
我闲着也是闲着。
圆管外径,壁厚
长度,宽度,斜度,R

楼主:
不行的,我试过。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马上学习一下。不懂再问各位师傅,谢谢了。

网友(点评):
好像软件自带的教程中有个毛巾架和你的这个相似,可以参考下。

楼主:
谢谢师傅们,很感谢5楼的师傅。我已经学习了。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网友:
推荐买一本书先学习学习吧,这是很基础的,或者看视频教程(不推荐)。

楼主:
大师什么书啊?

网友:
压印是加工时产生的,设计时不会设计压印的,除非特殊要求

网友:
按标准的话可以用焊接中有个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