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无法显示缩略图问题

楼主(2015-11-11):
如图,我新装的SW2014看不到缩略图,我在网上搜了几种解决方法:
1.
文件夹选项设置:不勾选“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
2.调整视觉效果:勾选“显示缩略图,而不是显示图标”
3. SolidWorks系统选项设置

都没有效果,请大侠指点啊,先谢过了!!

网友A:
用下论坛搜索
不更新 SolidWorks 文件的缩略图预览的解决办法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6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论坛搜索
不更新 SolidWorks 文件的缩略图预览的解决办法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 ...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侠!!!

网友(2016-02-0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侠!!!

如何解决,我现一直还没搞定,求指导,看了那个网址貌似还不行

网友(2016-03-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6-10-2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侠!!!

怎么解决的,麻烦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