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光柱防水处理,如图,请教

楼主(2015-11-11):
红色的是导光柱(材料:透明PC),因为现在方法是直接点胶,但是胶容易溢出来。想问下社友有没有好的建议,是要求防水的.各位大侠讨论下。(现在这个导光柱结构是可以改的)

网友A:
这种结构现场使用防水不是太可靠。
我们现有结构是在导光柱上再加一层透明PC的密封结构盖。这个通用结构用了有上7年的,超500万套户外设备上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现场使用防水不是太可靠。
我们现有结构是在导光柱上再加一层透明PC的密封结构盖。这个通用结构用 ...

客户说这样的话破坏外观了,不同意唉

网友:
本人做过好多导光柱自动装配机。没有客户提出要防水呀?涂密封胶

网友:
不知道在内部加环氧树脂行不行,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我能说我们用的都是螺纹连接么?  你不妨也试试  导光柱头 做成螺纹   加上螺纹胶 防水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我们用的都是螺纹连接么?  你不妨也试试  导光柱头 做成螺纹   加上螺纹胶 防水SO EASY

恩,也是一种方法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也是一种方法哎

什么叫也是一种方法唉?  这使我们经过实践认证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也是一种方法唉?  这使我们经过实践认证的好不好

确定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也是一种方法唉?  这使我们经过实践认证的好不好

多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如果采用了,而且后续效果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奖励哈(别误会 给我加分就好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