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不能标注锐角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1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标注锐角时出现补角或者与360度的差角。
比如要标注的角度是20度,选好两条线后出现20度,但点击确认后却变成了160度或340度。
怀疑是角度太小或者有条线段太短的原因。
有个60度的角,其中一个线条很短,我就画了一条延长线,解决了。
还有两个角,每个角的两条线都不短,一个是5度,一个是17度,死活标不了。
大家有碰到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有时候显示是错的。比如你要标20度角,你就选好两边再把鼠标光标放两边之间,有时候会显示160度,但你点左键确定后就会发现仍然是20度

网友:
挺神奇的,出其不意呀
我原来就是,角度值位置拉远再放下

网友:
有时候可以标,有时候也是死活标不上,表示无奈

楼主:
目前都是画延长线解决的。

楼主:
经大侠指点,选择两条线后点击右键可以得到想要的值,然后左键落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