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翻毛刺,求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2015-11-11):
数控机床车一个轴,材质20GrMo,硬度HRC18,2MM中心钻不带护锥打中心孔,总是翻毛刺到平面上,中心钻装的高度中心都好的,换了好几种中心钻,试过各种转速进给速度,还是无法解决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加工硬度较低的材料,毛刺很难处理,改用带倒角的中心钻,会好一些。再简单一点的办法,钻完孔用三角刮刀轻轻刮一下毛刺就没了。

网友B:
挤压出来的毛刺。试一 下改变刀的锋利度,

网友C:
既然是数控车,用钻完用外圆刀拉一下不就行了,几条指令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数控车,用钻完用外圆刀拉一下不就行了,几条指令的事

大批量再走一刀浪费很多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出来的毛刺。试一 下改变刀的锋利度,

中心钻的锋利度自己如何控制 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硬度较低的材料,毛刺很难处理,改用带倒角的中心钻,会好一些。再简单一点的办法,钻完孔用三角刮刀轻 ...

中心孔要求很高不能用带护锥的来打,现在就是用白钢刀轻轻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钻的锋利度自己如何控制 求问!

可以尝试手工磨90度定心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