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积分怎么求

楼主(2015-11-11):
函数e^(-x^2)的一个积分,积分上下限是从负无穷到正无穷,能积出来吗?
应该怎么求啊

网友:
e^(-x^2)乘以e^(-y^2)积分化作二重积分,再开方就行

网友(点评):
还是弄不出来。大侠能再详细地讲解讲解吗?谢谢了

网友:
这算不算啊。,我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这下可以楼主看看这个对不对

网友:
按照二楼大侠的方式去做,那个二重积分的结果你可以理解成x轴与原来那个函数曲线围成的面积绕y轴旋转一周所得到的体积,再把那个旋转体切成一个个薄壁筒来求体积,得到的值开方就是你要求的

网友(点评):
在其他地方也说是这样弄的,还说用极坐标但是一直没搞清楚它的几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可以楼主看看这个对不对

你这个图像不对吧。图像的两个拐点的横坐标应该是sqrt(2)/2和-sqrt(2)/2,相应的函数值是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