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齿轮噪音

楼主(2015-11-11):
高强度工作的齿轮。速度快。所以用硬度高耐磨性的材料导致快速转动的时候噪音非常大,如何处理能减少齿轮传动噪音。换材料的话用什么材料强度高,硬度大,耐磨性好

网友:
现在齿形用的哪种?
高强度是多高?速度快是多快?目前材质是哪种?齿轮参数是多少?润滑油用的多少粘度的哪家的?

网友A:
1.噪声大,你现在的噪声是多少分贝?
2.齿轮精度是多少?
3.对应你现在工况、转速,你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减噪措施?齿轮是否修型?齿隙和齿厚?
4.润滑情况?
5.装配手段如何,用的什么轴承?
6.齿轮换材料,更不是随便说说的,重载高速的轮,没有计算基础,纯属扯淡,无论您谈什么强度大、硬度高、耐磨好对应的都是强度校核、和疲劳校核

您不如把您的问题好好整理,论坛里有玩齿轮的高手能帮你,就依您现在的提问,此贴可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噪声大,你现在的噪声是多少分贝?
2.齿轮精度是多少?
3.对应你现在工况、转速,你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 ...

赞一个

网友:
齿轮噪音最大来源就是齿轮啮合度不够造成接触冲击振动,另一个就是摩擦。解决方式最好以此为突破口,可以改变齿形,更改模数,提高加工精度,使用好的润滑油等。强度高、硬度大、耐磨性好的材质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不能有效降低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