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不锈钢铁丝网

楼主(2015-11-11):
请问一下大家,我想把这个0.5mm的不锈钢铁丝网焊接到这个不锈钢的罩子上,现在我们厂工人一点焊铁丝网就破掉了,没办法焊接上去,求教一下大神师傅们这个应该怎么搞上去,急求。

网友:
http://emuch.net/html/201206/4562887.html
我也没搞过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uvXwCL4S2Da71LCcQe332G7nSRVf9mdjN_m1uHPGLb84Ko19m8F9VoCG8q6JEkbVZFKfYjBlUsK8ew-vegZq_
就是这种,丝网都不是靠电焊,氩弧焊能焊的了的,100%烧掉

网友:
而且看你这个不是知道是不是设备里面当滤网用,细网这么弄使用寿命肯定不久,

网友:
前段时间公司有个设计也涉及到焊接不锈钢丝网,当时是1.0mm的直径,根本焊不上去,直接烧掉。后来是用3mm的直径的不锈钢网焊上去的。我考虑普通焊接主要是需要熔化母材,母材太细直接就熔断了,所以建议使用钎焊进行焊接。

网友:
铁丝网要焊的地方加一个小垫片,一起点上去

网友:
不好焊,如果能改成螺钉加压板形式的话应该好点,而且方便以后的更换

网友:
如果改成螺钉加压板的方式能好点,且方便以后的维修更换。

网友:
这玩意儿哪有直接就焊的?都是夹起来再焊嘛

网友:
设计有问题,一看这样的能耐用,吗?

网友:
加一个小铁块,一起焊上去,对小铁块进行满焊

网友:
我认为做加工件比较好,就像家里的纱窗那样固定。

网友A:
这个试试,要么就是上压板用电阻焊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试试,要么就是上压板用电阻焊焊

谢谢大神,这个方法好

网友:
直接电阻焊

网友:
目数可以的话,考虑铆接上去。

网友(2015-12-11):
一般先给钢丝网做个框架,再把框架焊上去,或者抽芯铆钉固定上去。

网友(2017-04-02):
以前我是把氩弧焊钨针去掉,直接用里面铜套在网上来回摩擦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原理跟碰焊一样。

网友:
我们用的粗的钢丝网也会熔断

网友(2017-06-27):
我们以前是丝网四边套上V型折弯件,压平,滚圆,然后焊接

网友:
你这要用喷焊来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