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inventor 结构件生成器的时候,骨架尺寸变动时候,构件没有一起更新

楼主(2015-11-11):
        因工程图原因(proe的没法用)以及公司问题重新学习了inventor,在练习到了骨架和结构件生成器的时候,在一个例子中,出现了如图片所示的情况。
        在最后一步,更改骨架参数,然后构件随着骨架一起更新,但是我的结果是骨架草图更新了,但是构建位置不变。不知道大家以及陈老师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在PROE中从未碰到这种情况)。
        如果原因不能找到,以后一旦再出现这种情况,会使工作量变的很大。
        @陈伯雄

网友:
需要看到您的模型文件,才可能有判断和建议(以后提问截图,不要把Inventor的版本、结构浏览器这样重要的部分切掉)

网友(点评):
谢谢陈老师,这个问题用楼下的方法已可以解决。以后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在管理中有个全部重建,点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用这个方法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2020-02-15):
刚就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 还好找到了这个帖子.....我这边的表现是修改骨架的整体宽度, 结构件可以自动更新, 但局部的尺寸就不行了.. 话说过来, 为什么不能也自动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