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直接安装直线导轨的问题

楼主(2015-11-11):
各位,
铝型材的话本身是挤压成型,本身扭转和直线度达不到直线导轨(比如hiwin THK)的要求
1. 如果需要安装直线导轨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两者之间加个过渡件
比如

但是,如果直线导轨比较长,加工过渡件也挺麻烦
2. 如果过渡件也可以对接,对接位置加个V型槽定位?

网友:
如果不行,先锁板在型材上,后在锁直线导轨。

网友:
可以的,有大把的案例

网友:
可以直接锁的

网友A:
一般来说,导轨的拼接是不建议的。如果因为长度过长,一定要拼接,那导轨的安装件和导轨的拼接缝一定是要错开的,并且拼接导轨的时候需要使用百分表来确认拼接缝处是否有高度差和错位。具体数值可以咨询厂家。

网友:
直线导轨直接安装在铝型材上应用的有很多,有时间可以多到展会上看看。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完全可以,有很多那种铝型材加导轨捆绑卖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案例,1m长度,直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导轨的拼接是不建议的。如果因为长度过长,一定要拼接,那导轨的安装件和导轨的拼接缝一定是要错 ...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 单根导轨,可以之间安装,安装时注意导轨与型材对中
2. 双导轨平行时,先正常安装单侧,另一侧导轨打表确定最终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 单根导轨,可以之间安装,安装时注意导轨与型材对中
2. 双导轨平行时,先正常安装 ...

我想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导轨拼接的时候,两根导轨要绝对对齐,否则就会造成滚珠的异常磨损

双导轨平行安装的情况,我前面没提到,一般是依靠外部零件来控制的,比如增加导轨和滑块的定位靠边,这样双导轨安装好以后就自然是平行的。但是两个滑块和两根导轨的定位不能同时使用,否则就会过定位,原则是约束三个,放开一个。

网友(2015-12-30):
如果用铝型材固定双导轨,怎么确保两个导轨平行呢?是不是需要另外加工用于定位的零件来和导轨的侧面基准配合?

网友:
在型材上打孔   安装适合精度不高的,我用过用步进电机和同步带带动的,但是如果要求精度高,不建议!因为打孔位置精度你要架在CNC上打孔  还有安装的精度问题!   还有拼接   这样最设备耐用度和精度都有差距

网友:
要看楼主预算多少就有多少钱的方法了

网友:
最后不要把

网友B(2016-02-22):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导轨拼接的时候,两根导轨要绝对对齐,否则就会造成滚珠的异常磨损

大侠讲的很透彻,具体画图时还是有些疑惑:按双导轨而言,怎么标注两根导轨安装面的“同面度”而不是平行度,因为平行度只能保证两面平行,不能保证两面高度一致。另外导轨底面安装孔中心连线与导轨侧安装面的平行度也要标么?因为两底面和侧面再怎么平行,如果安装孔连线不“正”导轨还是没法装平行。其次导轨安装面标注了,那么是不是滑块的安装面和侧面都不用管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讲的很透彻,具体画图时还是有些疑惑:按双导轨而言,怎么标注两根导轨安装面的“同面度”而不是平行 ...

这个属于形位公差的标注规范
按照你的需求,应该把两导轨安装面作为共同基准A,两基准共面标平面度(平面度引线指向两个平面),侧面与A基准标注垂直度,同时分别作为B基准和C基准。两组安装孔分别标注对A,B和A,C的位置度
滑块安装件也应按照类似方法标注(只控制单侧)

以上,希望能够为你解惑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关于垂直度和位置度的表示方法认为可行。两基准面共面标平面度总觉得没表达清楚意思,因为平面度是单面的形状公差即使引线指两平面也只能表示两平面分别“平”,也限制不了一高一低吧?可否改为厚度的....

网友(点评):
板底面到导轨安装面的板厚尺寸公差

网友(点评):
你可以翻看一下设计手册。就知道我说的不错

网友C:
当然可以
要求高的话,可以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要求高的话,可以磨一下

你好,请教下图中所示的板是铝板还是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图中所示的板是铝板还是钢板?

就是铝型材啊,40*80的

如果你是说底板的话,就是普通钢板,只是烤漆了而已

网友(2016-04-02):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要求高的话,可以磨一下

你的导轨在安装时,如何定位呢?谢谢!

网友:
有工业级铝型才可以满足一般直线度要求

网友:
导轨是可以直接安装在铝型材上的,具体还要看你的使用要求,精度不高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2016-07-18):
一直在找这种案例,感觉如果线轨长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
可以直接锁

网友:
如果要对接导轨,选型的时候需要标识清楚,供应商有特制的

网友:
经验分享,受教啦

网友(2017-03-30):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要求高的话,可以磨一下

网友(2017-05-09):
直接安装就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形位公差的标注规范
按照你的需求,应该把两导轨安装面作为共同基准A,两基准共面标平面度(平 ...

受教了

网友(2018-01-04):
型材调整还方便点.

网友(2018-12-06):
这是个好帖子,我一直纠结这个事儿

网友E(2019-08-16):
看了楼上大家的回复,发表一下个人建议:铝型材虽说是成型后各方面精度保证的不错,但和直线滑轨的精度来比还是差个等级,针对一般状况(精度不高、负载不重、速度不高、寿命暂不考虑、安全要求不高)的使用,也是可以直接安装的,甚至多数使用T型螺母直接固定,楼上有个图片自制了角铝挡块固定顶部导轨的一边,也可以提高一定的稳定性。可相对要求较高的状况下使用,估计直连的方法就不可靠了,毕竟型材的精度稍低,即使导轨固定了,长久使用,导轨的精度、寿命、噪音等都会受到影响。T型螺母也好、挡块也好,仅仅靠这个螺丝的固定还是不可靠的(毕竟间隙很大)。我之前应用的案例:开槽、镶块等方法,相当于增加一个相对固定的基准,即使冲压厂的长久震动、高速运转也可以保证长久使用。

网友(2022-09-14):
图片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大家的回复,发表一下个人建议:铝型材虽说是成型后各方面精度保证的不错,但和直线滑轨的精度来比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F(2025-02-26):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大家的回复,发表一下个人建议:铝型材虽说是成型后各方面精度保证的不错,但和直线滑轨的精度来比 ...

大佬,最后那个开槽,压块,是怎么操作的啊,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最后那个开槽,压块,是怎么操作的啊,没有看懂。

相当于型材二次加工,根据导轨或定位块的外形公差在型材上开槽,可精确固定导轨或定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