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鉻轴尺寸检查标准

楼主(2015-11-11):
由谁知道镀鉻轴尺寸检查标准?

网友A:
只有公差,没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公差,没有标准

嗯,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要的就是公差,就是说每种粗细的镀铬轴的公差是多少,比如说直径:20    25   30  40   这几种粗细的镀铬轴的公差是多少,是按照什么标准作为公差的。

网友:
市面上常见的成品一般是以H7,G6为标准,但是实际质量么,就得看你花多少钱了,便宜的大或者小十几丝的都有。

网友:
轴镀铬的不多,轴套镀铬的倒是很多,具体公差要看你运用的场合,一般根据你轴的公差定,并不是根据镀铬定的。镀铬层0.03-0.1mm都行,镀铬后达到你的轴的公差就行。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每种尺寸的轴,检测的时候是按照什么公差等级去检查,和镀层厚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