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一个电机,两个转速范围,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5-11-11):
就是一个电机,一个变频器,要一个旋钮0-120RPM,一个旋钮0-30RPM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1、RPM 0-120已经涵盖0-30 的范围,只要看频率对照表来调整即可;

2、可以设置2个电位器做联动控制,一号电位器控制120或30,要做记号标示,二号电位器在一号电位器范围做调速;

3、将一号电位器改2个不同的电阻+一个摇头开关做选择,再配合二号电位器。

网友:
最好再带个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PM 0-120已经涵盖0-30 的范围,只要看频率对照表来调整即可;

2、可以设置2个电位器做联动控制,一号 ...

0-30的这个最大值要30.。
我一朋友说只能两个都是0-120,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去看看变频器的操作手册前几页有外加电位器的欧姆值,一个或两个只是在这欧姆值里调整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0-30的这个最大值要30.。
我一朋友说只能两个都是0-120,是这样吗?

哥们,电路方面的我一点不懂,只是给我供控制柜的说这样不行,所以来这里找办法。
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实现呗。

网友:
可以,电路学基本常识来的,只要阻值线性比1:4就可以控制了。
   第一,直接找到两个量程为1:4的可变电阻即可,如你图所示两个之间接个选择开关。
   第二,如果没有1:4的,就随便找两个一样的,如量程都为60欧,第1个如上直接到选择开关,另外第2个要并联一个电阻阻值为:1/15=1/60+1/x  可求出x=20欧的就行(或土豪点拿多两个一样的钮到最大之后并联也等于20欧,和第2个三个并在一起)

网友:
如果120rpm对应是50hz的话。
0-120RPM的用一个电位器,对应给定范围0-10v
0-30rpm调速用2个电位器串联,一主一副。主电位器先调零,副电位器调到10v的4/1处就行了。这样主电位器对应的给定范围就是0-2.5v。如果嫌副电位器挂着难看,可以把副电位器的阻值量出来换个相同的电阻上去。

网友:
这个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