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成型机脚垫,求助!

楼主(2015-11-11):
请问各位注塑机的高工,注塑成型机下方的脚垫是什么材质呀,怎么固定,怎么调节高度呢,本人没有从事过相关行业,期待普及,要是有个图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生铁,两个斜楔垒在一起,扭动螺丝拉动斜楔调高度

网友(点评):
大侠,能贴个图吗?谢谢

网友:
机床调整垫铁...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以前做玻璃切割机时候用过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这个只是能调节高度,好像不能减少震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