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怎么制作

楼主(2015-11-11):
大侠,请问螺旋叶片的制作工艺?谢谢!

网友:
我看过一个视频,大概是这样子的:塑胶成型----在成型后的塑胶件外表裹上一层石膏类的材料---烧结成型——将液态的钢料倒入石膏内腔----冷却后把外层的石膏敲掉---打磨--表面处理-检测

网友(点评):
那个是大型的叶片吗?

网友(点评):
搞通一个技术问题没有多难。请用“精密铸造”为关键词网上搜索一下,可以知道自己所说的中间有多少靠谱成分,又有多少是胡乱猜测。

网友:
到论坛来,应该学会搜索。
螺旋叶片是常见机械构件,论坛有很多讨论,帖子不少,用“螺旋叶片”为关键词填入界面上端的搜索栏搜索一下,找到很容易。

网友:
什么样的螺旋叶片?是搅龙的叶片?

网友(点评):
焊接搅龙叶片是一片片连起来的, 要先用油压机把圆片压成伞型,剩下的没啥说的了。

网友:
看看 高手实例 系列 绞龙 叶片 成型... 多看四楼 别信二楼...

网友:
4楼的大侠有专机,很好,
我也有个土方法,单片下料,然后用倒链拉,就是向两端扯,然后一片一片焊接起来。
麻烦,但是能用。一般用于功率不大,磨蚀不大,的螺旋输送机。

网友(2017-08-09):
想开做螺旋叶片的工厂

网友:
不知道投资会不会很大

网友(2017-10-21):
网上有好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