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链轮 B型链轮使用区别

楼主(2015-11-11):
设计链传动过程中,链条选型为B系列,是否可以A型链轮
在机械手册上,我查阅 A B型链轮并未说明在齿槽形状上不同,只有轴向齿廓的不同,因此十分困惑 区分A B型链轮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能A链配B型轮?
请教各位

网友:
当然不行。相对A型链,B型可以承受更多的载荷,而且B链销轴更粗,内宽要窄。

网友:
A链B链使用的标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