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形风管的加固肋形式

楼主(2015-11-11):
用角钢给圆形的管道做加固肋,想问下为什么规范上是用角钢的小面跟管道焊接的?就是立着焊接,如果用角钢的一整面,也就是趴着贴在圆形管道道体上焊接,哪个效果好啊?

网友:
空间足够,建议一正面靠上焊接

网友A:
立着焊惯性矩大
趴着惯性矩小。
最好用对称的工字型或者T型结构,
槽钢也是立着的惯性矩大,但是大多是趴着用的,不太明白,大概因为中性轴偏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着焊惯性矩大
趴着惯性矩小。
最好用对称的工字型或者T型结构,

感谢回答,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之前没做过圆形管道的加固,直径有1m多,角钢趴着整面焊是不是有难度?而且考虑热胀冷缩在以后运行的过程中是否会发生焊缝脱落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之前没做过圆形管道的加固,直径有1m多,角钢趴着整面焊是不是有难度?而且考 ...

1米多并不大,
看你是属于内压还是外压,
内压的话主要是考虑管道本身的强度,就是当做一个空心梁来考虑破坏问题。因为一般低压管道不会涨破。
外压的话主要破坏是失稳,所以要加强圈,加强圈限制其失稳。
1米的管道,负压不是太大的话,隔1.5米一个加强圈,用80×12厚的扁钢,绰绰有余。
如果知道压力等数据,可以详细计算。
如果要参考资料可以搜索压力容器GB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米多并不大,
看你是属于内压还是外压,
内压的话主要是考虑管道本身的强度,就是当做一个空心梁来考虑 ...

太感谢你了,现在的布置就是每隔1m5设一个加强圈的,正压管道,2KPa,现在的问题就是角钢已经弯制了,而且是这样弯的,所以只能整面焊接在管道上了,但是焊接工人提出来说这样焊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现在的布置就是每隔1m5设一个加强圈的,正压管道,2KPa,现在的问题就是角钢已经弯制了,而且 ...

正压,2K帕,1mm壁厚都绰绰有余。
但是考虑管子自重的影响,还是多加支座和加强圈。

你确定是正压?走什么气?有没有爆炸的可能,有的话计算压力要按爆炸计算。
或者是有腐蚀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压,2K帕,1mm壁厚都绰绰有余。
但是考虑管子自重的影响,还是多加支座和加强圈。

就是房间的抽风管道,送到锅炉的风箱去,用的5mm的钢板,内外都刷防腐漆的,主要现在要确定这个角钢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房间的抽风管道,送到锅炉的风箱去,用的5mm的钢板,内外都刷防腐漆的,主要现在要确定这个角钢能不能 ...

5毫米的管道,不用焊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毫米的管道,不用焊也没事。

业主非要加固,然后现场的角钢弯成了上面图片的样子了,只能整面焊在圆管上,所以特地来问一下这样的角钢是否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因为有人提出说会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