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发动机曲轴

楼主(2015-11-11):
曲轴的设计师依照发动机的点火顺序,一般点火顺序(1342 1243)  。   看看了曲轴,几乎所有的发动机曲轴都是中间两个曲拐向下,两头的向上,这样设计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网友A:
大侠能把模型发我么?

网友(点评):
你要这个干什么?我有一些资料

网友:
结构对称,受力对称?

网友B:
这个和发动机结构有关系,直列发动机,V型发动机,W型发动机多少有一点不同,主要的作用是动力连续,不连续的话震动会很大。

网友C:
减少抖动啊。四冲程的做功冲程冲击力很大的,如果按照1234的顺序发动机还不得跳舞?

网友D:
没说汽、柴油的,看正时就知道,也没发总机图。

网友E:
从四个冲程上讲,四缸机分别每个拐相差90度最好,这样一个缸在压缩时总有一个缸在做功,但是问题是曲轴加工很困难,锻造分模(铸造一样)以及机加精度和动平衡很难兼顾,并且还容易增加扭振幅值。从实际效果来说还是图上的这种合适些。

楼主:
各位大侠 在把问题描述 一下 之前没太说清楚 我见过的曲轴都是第一种形式  没有见过第二种形式  曲轴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经实验1图的时序下震动最小,2图123412341234时序或者143214321432(是1234的倒序)的做功循序,振动大于1243(和1342是倒序),明白了没有?动动手用sw画动图推演一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发动机结构有关系,直列发动机,V型发动机,W型发动机多少有一点不同,主要的作用是动力连续,不连续 ...

大侠 楼下补充的问题内容 还请作答

网友(点评):
错,和缸数有关系,一般6缸多用V型。120度扭曲度对于做功来说是最好的分布方式,但是发动机整体结构复杂,体积大,造价远高于4缸直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四个冲程上讲,四缸机分别每个拐相差90度最好,这样一个缸在压缩时总有一个缸在做功,但是问题是曲轴加工 ...

大侠 楼下补充的问题内容 还请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少抖动啊。四冲程的做功冲程冲击力很大的,如果按照1234的顺序发动机还不得跳舞?

大侠 楼下补充的问题内容 还请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说汽、柴油的,看正时就知道,也没发总机图。

大侠 楼下补充的问题内容 还请作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四个冲程上讲,四缸机分别每个拐相差90度最好,这样一个缸在压缩时总有一个缸在做功,但是问题是曲轴加工 ...

四个冲程需要720°扭曲,你弄成90°,四个冲程一共360°扭曲,请问后面的做功怎么持续?自己做个动画推演一下吧

网友(点评):
抱歉,弄错了,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在把问题描述 一下 之前没太说清楚 我见过的曲轴都是第一种形式  没有见过第二种形式  曲轴这样做 ...

就是为了按照1楼那个时序运转啊,这是个四缸汽油机工作原理的基础问题,建议你度娘搜一下“内燃机的时序”或者找一本书认真看一下,再者要说清楚很费篇幅的。比如,内燃机四个冲程的互相关系,第一拐位于上止点并做功冲程的时候,第二枴同时做排气冲程,第三枴做压缩冲程,第四拐做进气冲程;以此类推吧。。。。

网友(点评):
大侠的头像,这个泵,是什么节怕~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把模型发我么?

啥模型,给我份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在把问题描述 一下 之前没太说清楚 我见过的曲轴都是第一种形式  没有见过第二种形式  曲轴这样做 ...

结构形式我只见过第二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个冲程需要720°扭曲,你弄成90°,四个冲程一共360°扭曲,请问后面的做功怎么持续?自己做个动画推演 ...

完全正确,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