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开料,买什么档次的线切割最好?

楼主(2015-11-11):
新手,完全不懂。

从大铝型材上开料,然后cnc加工。

最好干净点。因为在软件园

网友:
铝材用线切割很难割的哦,用曲线锯要好得多。

网友A:
铝材料不适合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彭老,铝铜用锋割也不合适吧?

网友:
用线切割你会发狂的。带锯吧,那种立式的

网友:
粘刀的,很容易断。完全不适合。锯锯好了啊,铝开粗又不费时费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材料不适合用线切割。

这个您老有所不知了,早年我就自制了线割铝材专用导论

网友:
非常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你需要多大行程?
线割铝材比割钢材速度快很多。
需掌握一些技巧,否则就会象流言中那样:铝很难割。

网友:
用锯割不好么,我们都是用锯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您老有所不知了,早年我就自制了线割铝材专用导论

可否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克服断丝问题的?

网友:
开粗 没必要线切割吧 换钼丝能换的让你崩溃    锯床足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否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克服断丝问题的?

要从源头说起,断丝主要原因是被拉断,为什么被拉断?是因为没有割进去,为什么没有割进去?是因为导电块被割坏了。所以问题出在这里
。解决它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从源头说起,断丝主要原因是被拉断,为什么被拉断?是因为没有割进去,为什么没有割进去?是因为导电块 ...

断丝是因为被拉断?我知道的怎么是被磨断的呀(由于氧化铝附着在钼丝上,把导电块给磨损了 同事也把钼丝给磨断了,其实说被拉断也对,钼丝粘上氧化铝表面通过导电块和工件的时候不容易通过 然后被拉断也说得过去哈) 可是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最后买了这种切割机。切割速度非常快,还不需要二次处理,直接可以用。

网友:
是的,黏丝冲不掉,导线块也容易坏。所以铝铜都不适合线切割。

网友:
如此说来,铝块用锋割也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