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部件氮化和表面镀铬的讨论

楼主(2015-11-11):
机械一些部件为了好看采用氮化防锈好一点还是镀铬好?哪一种表面工艺更能持久防锈。
我看到国外同行的设备大部份都是氮化的,一般是灰黑色。
有高见的朋友发表一下意见。

我们是做电线电缆设备的,比如押出机上的某部件

网友:
就为了防锈去氮化和镀铬!钱多啊。
什么发黑,镀锌,磷化,喷漆都可以啊。

网友:
防锈的很少有氮化的,镀铬也是装饰铬,很薄,你说的可能是核心部件,跟塑料接触的,耐磨,耐腐蚀,镀硬铬耐磨性能比较好,氮化就更好了

网友:
磷化吧效果经济性都挺好,现在好多发黑很水。

网友:
氮化太贵

网友:
看零件大小吧,小点的话,氮化还是不错的,防锈,尺寸变化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