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头钻孔机,用的U钻,烧钻杆太频繁了,求哪位大神帮忙分析!拜谢

楼主(2015-11-12):
定做了一台多孔钻孔机,批量加工圆管,钻孔机钻速在2200转左右,使用的是荣科的快速钻头,2倍切削速度,特固克SPMG050204 DG TT9030的刀片,钻的是127*4mm厚的Q345B的镀锌钢管,无冷却。目前的情况是刀杆毁坏太频繁,因为我是批量生产,所以寻求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钻头,因为我的加工精度也是比较高,主轴钻速也是固定的,如果变速只能换带轮,求各位帮助

网友A:
多大径,我个人来说对圆件不是很看好U钻。
整硬涂层钻头或皇冠钻还差不多。

网友B:
2倍切削速度 是怎么个概念?
刀片商推荐用干切还是用切削液?
变速可以用变频器,不是一定要换皮带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径,我个人来说对圆件不是很看好U钻。
整硬涂层钻头或皇冠钻还差不多。

14.5的孔径,皇冠钻是什么样的,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多少钱的合适,谢谢

网友(点评):
速度高,这点很致命,没内冷,合金钻头达不到这么高速度。只有U钻理论上可以。 皇冠钻就是钻尖可换式钻头。还是降转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倍切削速度 是怎么个概念?
刀片商推荐用干切还是用切削液?
变速可以用变频器,不是一定要换皮带轮的。

刀片商只卖刀片,没给技术支持,不是用切血液,只是加快了刀片的磨损

网友C:
这么小的刀片无冷却又是曲面钻孔,不建议。换钻尖式的钻头吧,相对整硬的价格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刀片无冷却又是曲面钻孔,不建议。换钻尖式的钻头吧,相对整硬的价格便宜些。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钻尖似的是不是普通麻花钻,谢谢

网友(点评):
钻尖是硬质合金的,钻杆是钢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基本能代替硬质合金钻头,效率还比硬质合金的高点,又因为刀杆有韧性,所以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14.5的孔径,皇冠钻是什么样的,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多少钱的合适,谢谢

如果用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14.5的钻头,用多高的钻速合适,再次感谢

网友A:
如果日系涂层的的加外冷80
没冷却先按60吧,感觉可以在慢慢往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日系涂层的的加外冷80
没冷却先按60吧,感觉可以在慢慢往上调

80m/S吗,具体到钻速得多少,这种钻头一般得多少钱

网友(点评):
转速1300,价格我真不知道,俺不是商家,你问问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80m/S吗,具体到钻速得多少,这种钻头一般得多少钱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U钻都有内冷的,你可以通压缩空气冷却的

网友D:
这加工环境也太恶劣了!1、加工无内冷(这点也就算了,毕竟孔比较浅)。2、转速恒定不变(开始加工,与结束加工转速必须降下来大概50%,否则刀具怎么受得了),3、进给给的多大?4、镀锌后表面硬度多少?
     建议:能上内冷还是要上,刀片把钱就给节省回来了,效率还可以提升。
              楼上又说用变速器,进出转速减半,若表面过硬打30%的转速。要不刀具毁的让人心疼。
              进给前面不要给的太快,14.5孔,Q235B的话0.1~0.15,看断屑情况调一下。
              最最重要的检测下硬度,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加工环境也太恶劣了!1、加工无内冷(这点也就算了,毕竟孔比较浅)。2、转速恒定不变(开始加工,与结束 ...

现在钻速是恒定的,如果用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会不会好一点,钻速不好调,冷却不好加,现在材料是Q345b的材料,我想看看价格变频器把钻速降一下,用硬质合金的钻头,不知道可行不,或者降下来速度,还是用这种U钻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widia的TDM1450UPM 模块化钻头,我之前也用的你说的这种,有内冷的情况下还烧和磨损,后来换了这个无任何问题。比那个好用多了,建议使用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widia的TDM1450UPM 模块化钻头,我之前也用的你说的这种,有内冷的情况下还烧和磨损,后来换了 ...

可不可以多介绍一下,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多介绍一下,哪里有卖的,谢谢

你哪里的?这个品牌是德国的,质量还不错,U钻我个人觉得大一点的孔还行,小孔没优势

网友(2016-03-27):
14.5的直径,建议把转速调到1400左右,想办法加上冷却。

网友F:
圆弧面不能用U钻、而且还哪么小的、用硬质合金钻头我可以帮你搞定、用三刃钻定心好、刚性强、价钱在一千多一把、可重复修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圆弧面不能用U钻、而且还哪么小的、用硬质合金钻头我可以帮你搞定、用三刃钻定心好、刚性强、价钱在一千多一 ...

你这价格,,绝对把楼住心肝吓得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