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没有办法在截面上作图时捕捉到特征的投影

楼主(2015-11-12):
如图,我在截面上作图,但捕捉不到特征在截面上的投影,转换实体引用也无效,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呢

网友A:
不知你的截面是个啥,我这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截面是个啥,我这一切正常

就是可以瞄到未定位的点,但要把这个点跟截面的线什么添加关系就捕捉不到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剖面,那几条线实际是不存在的,要添加几何关系只能和外轮廓面或者你旋转的草图之间添加

网友C:
我也发现这问题了,转化实体应用用不了。
我都是重新画,用几何关系约束或者再标尺寸。

网友D:
视图显示问题,你把视图显示显示成能看见里面东西的那种状态,就能参考到。我参考的是那个孔在上表面的投影的两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剖面,那几条线实际是不存在的,要添加几何关系只能和外轮廓面或者你旋转的草图之间添加

嗯,确实是不存在的,剖面视图应该是没有实际地对特征产生操作,不会在截面形成实际意义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这问题了,转化实体应用用不了。
我都是重新画,用几何关系约束或者再标尺寸。

好像是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图显示问题,你把视图显示显示成能看见里面东西的那种状态,就能参考到。我参考的是那个孔在上表面的投影 ...

嗯?为什么你可以选到,这边真要实体转换时,只能捕捉到面,找不到孔在截面上的投影线(单位XP用SW2012)

网友(点评):
不要用剖面,你好像还在剖面显示吧?自习看看我的图片跟你的区别!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功能,我用的是2015,不过这个功能应该是最基本的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为什么你可以选到,这边真要实体转换时,只能捕捉到面,找不到孔在截面上的投影线(单位XP用SW2012) ...

你指的是显示样式吧,能观察到没法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图显示问题,你把视图显示显示成能看见里面东西的那种状态,就能参考到。我参考的是那个孔在上表面的投影 ...

我错了,直接隐藏线可见是可以实体转换的,但开了剖面视图就捕捉不到了,本来是为了观察方便,却导致无法作用————谢谢谢谢